金属材料标识的含义,请教

楼主(2011-12-29):
本人新手,我厂里常用的材料是45,40CR,A3,还有一种T字母开头的材料,请问大家对这些材料有什么特点,它们在加工时都有哪些优势和不足,如果不知道是什么材料那就只能看磨出来的火花怎么样,这个我还不懂,有对这些有经验的吗,能否告知一二,还有有没有一个系统点的材料点让我了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A3 (老牌号)就是Q235 最常用的普通碳素结构钢,一般不重要的零件常用,不能热处理 ,常见板材、棒材   屈服强度235mpa
45为优质碳素结构用钢 ,可以热处理,抗拉强度为600MPa,屈服强度为355MPa   ,比q235性能好
40CR 合金结构钢 ,由于淬透性提高,淬火(或调质)处理后40Cr的强度、硬度、冲击韧性等机械性能明显比45钢高

网友(点评):
Q235的材质就是我们经常用的最普通的钢材了吧?不上火的那种吧?它一般在图纸上怎么标识?轴承钢的标识是什么?

楼主:
谢谢回答,原来A35料是比较普通的料,我还以为是有多好呢。那些T开头的呢,比如如T10,还有数字开头的,比如304,345等

网友A:
今天有个问我材料45是什么,我说45号钢呀,他说应该写45号钢或45#,请问哪个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原来A35料是比较普通的料,我还以为是有多好呢。那些T开头的呢,比如如T10,还有数字开头的,比如 ...

304 345 316 316L等是美国材料牌号,在石化行业用此称谓比较多。
304性能类型与国内的18-8钢,属铬-镍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 345 316 316L等是美国材料牌号,在石化行业用此称谓比较多。  304性能类型与国内的18-8钢,属铬-镍不 ...

谢谢,这么说这么型号用的并不统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个问我材料45是什么,我说45号钢呀,他说应该写45号钢或45#,请问哪个对

45#惯用。没办法。习惯就成自然。

网友C:
T10-- 是最常见的一种碳素工具钢,韧度适中,生产成本低,经热处理后硬度能达到60HRC以上,但是,此钢淬透性低,且耐热性差(250℃),在淬火加热时不易过热,仍保持细晶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0-- 是最常见的一种碳素工具钢,韧度适中,生产成本低,经热处理后硬度能达到60HRC以上,但是,此钢淬透性 ...

原来是这样。谢谢回答。。。。。。。

网友:
长了不少的见识,这个社区还真的不错啊!

网友(2012-01-30):
今天有个问我材料45是什么,我说45号钢呀,他说应该写45号钢或45#,请问哪个对

习惯上写成45#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说这么型号用的并不统一呀

习惯不同,行业不同,可能就不同,我也是新手

网友:
这么说这么型号用的并不统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个问我材料45是什么,我说45号钢呀,他说应该写45号钢或45#,请问哪个对

应该只需要用写4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