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时的倒角有何用?

楼主(2011-12-29):
钻孔时在孔口要倒个角,这是干什么用的?

事情是这样,我们单位A机床是钻Φ8.5孔的,使用的是Φ8.5/Φ12阶梯钻。B机床是攻M10螺纹孔的。
现在由于一些原因,想要取消该处倒角,所以请问各位大侠,倒角具体作何用的?取消了会影响什么?

谢谢各位大侠~急哇哇哇哇哇~~~

网友:
如果不倒角会出现毛刺现象
一般的倒角都是为导向用容易装配

网友:
怎么感觉没倒角钻的时候很费劲················

网友:
易于装配吧。一般都会倒个角的

网友:
1 去除孔口毛刺  2 倒角对丝锥攻丝时起一定导向作用

网友:
一般多是方便安装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障碍!

网友:
倒角一般是便于装配,并且也美观.

网友:
装配的导向作用吧,没什么其他的。。。。

网友:
就是为了好装配和外形优美

网友:
去毛刺带屑加工退刀都有点

网友A:
做孔都要倒角,被领导发现没倒要挨骂。但又听厂里一位老师傅说过,以前他镗过一个孔,因为倒了个角导致工件报废,想不通什么原因。不知道有大侠能解答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孔都要倒角,被领导发现没倒要挨骂。但又听厂里一位老师傅说过,以前他镗过一个孔,因为倒了个角导致工件 ...

有些就是不让倒角,比如冷冲模的刃口,你要倒了那就费劲了,还得把倒角磨掉

网友:
总结;1、倒角对丝锥攻丝时起一定导向作用   2、不倒角会出现毛刺      3、容易产生裂纹4、有利于装配。

网友(点评):
产生裂纹的原因是因为应力集中吧

网友:
对,我们做铁路道岔的对钢轨倒角特别注意,我们调直工序的顶断记录中,不倒角的钢轨远远超过了倒角的钢轨,

网友(点评):
超过了什么?

网友:
回复狙击手的;顶断数量,不倒角的钢轨在调直的时候容易断,

网友:
看楼主说的8.5底孔 M10的螺纹 ,我想倒角的目的不外乎是为攻丝顺利避免开头位置毛刺、也减小丝锥的负荷。小小的倒角影响一系列问题。取消倒角会造成大量不合格品

网友(点评):
取消后会出现的主要几个问题:内螺纹起始端毛刺、光洁度不够。丝锥起始负荷加大。另一个就是螺母和螺栓装配不顺利。以上原因造成大量废品

网友:
如果不倒角会出现毛刺现象一般的倒角都是为导向用容易装配,

网友:
避免毛刺啊。而且起一个导向的作用,如果装配用得话。

网友:
去除孔口毛刺 、翻边

网友:
方便装配且有导向的作用(精度高的零件一般都是倒R)另一方面是为了不伤害操作者的手

网友:
没有倒角,螺钉很难纫进螺纹中

网友B:
你说的是中心钻吧,给钻头导向用的
硬质合金钻头可以没有
这个跟丝锥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中心钻吧,给钻头导向用的
硬质合金钻头可以没有
这个跟丝锥没关系

我说的是装配时,螺钉很难纫进螺纹,和丝锥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