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动力学:各个支管中气流是否均流?

楼主(2011-12-29):
各个支管中气流是否均流?

网友A:
不均匀,因为沿程阻力不同,流量不同,考虑温度还有影响,

网友B:
LZ,主管和支管管径相同,出气孔孔径也一样,这样尾段的空气压力肯定不够,怎么能气流均匀。至少要考虑管道的变径来控制气压的均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主管和支管管径相同,出气孔孔径也一样,这样尾段的空气压力肯定不够,怎么能气流均匀。至少要考虑管道 ...

为什么我们做下来是前面几根压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均匀,因为沿程阻力不同,流量不同,考虑温度还有影响,

那究竟是1到7压力变小还是从7到一压力小?

网友(点评):
远端压力低,流量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究竟是1到7压力变小还是从7到一压力小?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实验做下来反而前面几根气压小

网友(点评):
进气管比较细,流速高,射流效应,简单了,你翻一下空气动力学的书,简单问题,计算一下,避免射流就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实验做下来反而前面几根气压小

谢啦如有问题在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实验做下来反而前面几根气压小

大侠我在百度上找不到,这是在哪本书上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什么白度啊?百度有什么?我不懂,我说的是空气动力学的书,书店里的书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实验做下来反而前面几根气压小

老师,我现在进气压力是0.6MPa还需要其它条件来计算吗,麻烦告诉一下公式一类的

网友(点评):
空气动力学的书里有计算公式,你简单处理可以这么做,取总面积的⒈2倍做一个集管,出口多分支,就可以减小射流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现在进气压力是0.6MPa还需要其它条件来计算吗,麻烦告诉一下公式一类的

老师我们那分支管是DN20的算了一下集管需要DN180的管子

网友(点评):
内径面积乘以数量,再乘以系数,再折算集管直径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我们那分支管是DN20的算了一下集管需要DN180的管子

老师算错了折算下来是DN32的,我说一看到DN180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