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圆筒展开图,sw如何实现草图中相邻两个切削齿间的筒壁的切除?

楼主(2011-12-29):
如圆筒展开图,sw该如何实现草图中相邻两个切削齿间的筒壁的切除。。。谢谢大侠!!!

楼主:
如SW图显示,我想用放样切除来实现,但是出错。

网友:
图片看不清啊……楼主发张大点的图片

网友A:
提示说了是零厚度,那你把轮廓画得超出内外径与上边即可。

网友B:
使用面切割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说了是零厚度,那你把轮廓画得超出内外径与上边即可。

谢谢建议,试了可以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面切割很容易。

谢谢,太厉害了。我会好好研究研究这个思路。

楼主:
这个做出来了,谢谢各位大侠。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感觉有点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