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颗粒成型机,现搅拌机出来的料要分流到两条皮带线上,请教

楼主(2011-12-29):
我有两台颗粒成型机,现搅拌机出来的料要分流到两条皮带线上,我原来设想架高料仓用一条槽型皮带线送料上去再分流,但成本太高,现设想用两条小蛟龙分流,但不知蛟龙带料情况如何?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了!

楼主:
十万火急啊!各位老板赶快支支招吧!

网友:
搅拌机出来的料是什么状态的?

楼主:
木屑颗粒,粉状的,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

网友:
真空上料机?

网友(点评):
哦 粉状的 不太合适

网友:
可以用斗式提升机试试看,关键是要把接口处密封弄好就行了

网友:
粉料,可以用弹簧送料,最简单方便,

楼主:
弹簧送料?有没有图片?

网友:
应该是这个。工作原理是把一根弹簧装在橡胶管内,由电动机直接驱动弹簧高速旋转;橡胶管下端口与原料箱相通,橡胶管上端有一个开口,原料借助于弹簧的高速旋转,使料箱内粒料沿弹簧螺旋上升,至胶管开口处时靠离心力把粒料抛入上料斗内。

网友(点评):
这不跟螺旋输送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是螺旋输送的一种。

网友:
三通分料吧,自动切换或者可以同时进料,就是不知道俩条皮带料量多少有没有要求

网友:
就是螺旋上料机嘛!我每年要出100台以上!看楼主的意图和我们生产的东西基本是一致的,我生产的上料机粉料和颗粒料都可以搞定你这样的话,在搅拌机那里开出料口就解决了,或者做个倒"Y"形分叉管就解决了

网友:
注塑上料机用的吸料的装置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