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射束流采用倾角式加工的角度多少最宜?

楼主(2011-12-29):
有资料显示,切割时喷射束流采用倾角式加工可改善加工性能,但我一直找不到角度具体数值,请问各位高手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前倾切割的主要功能是在保证切割面质量的情况下, 加快切割速度。
但是我也不知道倾斜多少度才对, OMAX 的软件会根据要切割的材料,厚度和要求的切割质量, 自动倾斜。

就算你知道了倾斜的角度,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切割工件时, 当切割到转角前, 切割头的角度会不断变化。 如果只知道倾斜角度, 而软件跟不上, 那也没有用。

在实际应用上来说, 在切割 20毫米的不锈钢, 切割速度只提高了 20% 。 只有在切割 100毫米-300毫米的钢铁时, 前倾切割才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倾切割的主要功能是在保证切割面质量的情况下, 加快切割速度。
但是我也不知道倾斜多少度才对, OMAX 的 ...

您那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