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注塑成型 老师们进来帮个忙

楼主(2011-12-29):
这个工件材料是 尼龙6 一直是在车床上加工 师傅们看看 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一次注塑成型!每年都需要3000件左右

网友A:
内孔形状无法脱模,只能切削加工。

网友(点评):
前辈:可以做出左右滑块包芯式,工件中间圆柱模芯。用模具打外形没问题,开模成本高,注塑工艺,精度欠缺 和车削比还是有出入的,模具只能出毛培,车床精加工。

网友(点评):
按图纸尺寸把滑块画出来如何?

网友:
直径7的那个要机加工,其他的应该可以直接注塑成型的

网友B:
直接脱模不太现实,不过可以先脱模,再加工内槽φ7×2.5及外槽φ7.2×2.5,我想这样效率会高点

网友:
不知道哦,应该可以的吧,主要是模具设计人员的构思了。大概需要用到像做吹塑模那样的构思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脱模不太现实,不过可以先脱模,再加工内槽φ7×2.5及外槽φ7.2×2.5,我想这样效率会高点

先脱模,再加工内槽 内孔和内槽的同心度 就保证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形状无法脱模,只能切削加工。

谢谢您回帖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出来你的工件尺寸要求不是很高,在0.08左右的公差可以考虑开模具,注塑热涨冷缩,注塑工艺要求高,温度,压力,冷却,等都影响你的精度。

网友(点评):
楼主的工件开模具是没问题的,不过你只做成留余量的毛培,还是要精加工的。

网友(点评):
你还是先知道你做的工件是什么场合用,要知道要求,图纸有时只是个加工标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