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mm的T型槽,做机加工的师傅说他做不了

楼主(2011-12-29):
这图上的T型槽用什么办法加工,做机加工的师傅说他做不了。

窄槽2.4x12mm开口是5x4.5mm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两次铣不能完成么?

网友:
这个是用T型铣刀才好加工。

网友(点评):
由于很少直接接触机加工属于不太熟悉,除了T型铣刀常用的还有啥形状的啊

网友:
用铣床就可以加工的

楼主:
他说买不到2.4的T型刀,我还纳闷呢,现在我这里有这样的零件,他怎么做不了呢

网友(点评):
经典之言

网友:
这么小的T型槽,可能没有现在的铣刀吧,是不是需要定制的刀具呢

网友:
做不了是因为没有这么小的T型槽铣刀。恐怕得定做。如果数量少,不值得。

网友A:
我们产品用丝杠。买现成的。但是我们做车工的都说车不了丝杠。为什么呢....楼主从两个角度去想吧....

网友(点评):
丝杆都是火星上加工的 地球上根本无法加工 你这个都不知道哇!!!

网友(点评):
我见过车间师傅加工丝杠,呵呵,就是一钢筋在车床上面搞出来的。。。。

网友(点评):
第一根丝杠是谁做的,有一个朋友的师傅说是他的师傅用锉刀挫出来的,o(∩_∩)o...

网友B:
就不知道刀是可以磨的吗

网友C:
试试线切割不也可以吗?

网友(点评):
怎么个线切割法?

网友(点评):
又见万能的线切割啊,朋友,敢问你怎么穿线进去,又如何走丝呢

网友(点评):
工件立着放就可以切

楼主:
不是通孔,线切割做不了

网友(点评):
不是通孔,可以做成两件装配的,线切割一个通孔的,然后固定在另一块座上。

网友:
非常用尺寸以及单件加工,这是加工厂比较头疼的,所以干脆不做。

网友:
量大的话   就做把T型刀

网友:
可以加工的、我2。0的都做过的

网友D:
自己磨啊,我说的自己不是说那位师傅,为什么一定要买成品的,我们这边好多非标的道具都是自己磨的

网友E:
要不改燕尾吧》好加工点

网友:
用定制的铣刀就可以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的磨具这块都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线切割加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改燕尾吧》好加工点

我感觉燕尾刀比T型刀更难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线切割不也可以吗?

自己磨刀啊!!!!!!!!!!!!!

网友:
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他没刀具,懒得做,看你量大不大了,只有一两件人家当然不做了

网友:
不到2.4的T型刀  你去买啊  能买到就可以  否则

网友:
你可以改改结构,设计东西要考虑到车间的加工水平的。

网友:
他不想做而已吧,没有做不了的事,只有不想干的人

网友:
可以加工,但价格你可能接受不了。

网友:
国标的的确没有这种刀具, 你的槽很窄,是买不到这么小直径的!  可以磨个钨钢的两刃铣刀开槽,排屑好。 前提条件是先要用铣刀把宽5厚(2.4+4.5)的槽先开粗, 那么就很好加工了!   批量小的话,还可以电火花.

网友:
好做
   如果数量少的话,电脉冲加工,做一个电极按比例看起来也不是很深,3-4小时就搞定,要是多的话,在工件开好槽,用线切割成形崁焊在槽里边。2mm的T型螺栓没有多大力,烧点花焊就行,在磨平。
   如果工件材料是钢材的话,机加工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会大量的损坏刀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己磨啊,我说的自己不是说那位师傅,为什么一定要买成品的,我们这边好多非标的道具都是自己磨的

使用工具磨床么,还是买磨刀机就可以了

网友:
反复发反反复复vvvvvvvvvvvvvvvvv

网友:
铣 ,就不知道有没有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产品用丝杠。买现成的。但是我们做车工的都说车不了丝杠。为什么呢....楼主从两个角度去想吧....

你们的车工和我们的车工一样

网友:
灌点水,我觉得还是得定制特殊刀具

网友:
T型刀有了完全可以解决,别的不说了。。

网友:
刀具要訂製 這個有辦法加工的 不過要算成本划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使用工具磨床么,还是买磨刀机就可以了

工具磨跟外圆磨都可以

网友:
是怕麻烦吧···························

网友:
不管用加工中心还是普通的铣床都是要有成型的铣刀的,目前以传统的方法好像没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这个T型槽承受力量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考虑先铣一个台阶槽出来,然后做两根长方形的盖板用螺钉组装到零件 ...

支持楼上的说法,量小的话就最简单了。量多的话就去定做刀具吧

网友:
线割再焊,或都直接用板子拼焊

网友:
还是前面各位高手说得好!采用装配件最好加工。

网友:
可以尝试电火花加工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工人说做不了的,往往是不愿意做的。铣床可以加工,不是非要用T形刀,可以考虑两步加工:铣刀结合锯片铣刀。如果T形槽是通的,可以考虑线切割,如不通,可以考虑电火花。

网友:
太小,成型铣刀买不到也正常,线切割也不行,形状不合适,你上电火花吧(电火花成型机),虽然慢,但能保证你的形状,费用可能会贵点。

网友:
你可以改一下工艺然后用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线切割不也可以吗?

线切割能割这么长的吗?
零件在铜丝轴向太长了吧
不知道线切割机最大量程多大?

网友:
订做两把T型刀就可以,价钱又不贵,如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
楼主最后是采用的什么方法呢

网友:
和加工燕尾槽的原理一样

网友:
是个好贴子,我的想法楼上都说过了,顶一下!

网友:
看完所有回复,方法好像就几种

网友:
大哥,这个是可以干的,选个梯形铣刀,看你给的参数是有这样的型号的。

网友:
量少的话就自己磨把T刀吧..应该可以搞好的

网友:
定做把道具吧,不过老贵了。

网友:
加工中心,T型刀可加工。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自动机零件,不知道精度要求高不高,还有材质如果是硬材,最好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知道刀是可以磨的吗

可能他们没有刀具磨床,呵呵

网友(点评):
刀具磨床??3mm的立铣刀磨不出来??

网友:
那是哪里。我是宁波我也许能帮上忙

网友:
所以说,如果设计者懂工艺,也许不会有这么多麻烦

网友H: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做,
我个人意见,其实可以把那个T型槽分开做,不要做成一个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做,
我个人意见,其实可以把那个T型槽分开做,不要做成一个整体

是改了一下,分
成两部分做了

网友(点评):
改?我建议你改成突台加键槽形式,然后再加2根边条,他不是不爱铣吗?让他洗个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改了一下,分 成两部分做了

定做,或者自己磨把,不过得看材料,钨钢刀能切的动就选择磨刀。新来的,来回答下问题,呵呵。

网友:
火花机慢慢打

网友I:
这种事,什么夹盘小,什么没有刀,又一次直接把指头伸到我跟前来了,我差点把指头撅了。
我建议直接找老板问他能不能干?他不干好办,让他在一旁看着你干出来,然后让他滚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事,什么夹盘小,什么没有刀,又一次直接把指头伸到我跟前来了,我差点把指头撅了。
我建议直接找老板 ...

我也想那么干,主要问题是我也不会,再者也没有量,做个样机,你厉害,呵呵

网友:
闷头学习,向前辈们致敬!

网友:
可以加工。普铣用单刃铣刀加工。铣刀可以磨。注意立铣头一定要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