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CDZ6240加工孔怎么有波纹?愁死了

楼主(2011-12-29):
我用的德州240马鞍一米的怎么加工里眼总有波纹还打刀尖就对个刀刀尖都掉,加工外圆没波纹。真愁了 那里的毛病? 45#钢 里眼30  28.5钻头钻的眼 真找不出毛病了。      我觉得不是刀的事 我用的焊接刀 YT15 刀杆也探的也不长也不细。郁闷了 找不到 毛病了  转速640 走刀0.25 。哪位师傅给 说说那的毛病 谢谢。

网友A:
单边70丝,转速640,进给 0.25,
进给太快吧,才30的孔,改成0.1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70丝,转速640,进给 0.25,
进给太快吧,才30的孔,改成0.15试试

那样慢呀 就走刀0.08也有波纹  愁了 找不出毛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慢呀 就走刀0.08也有波纹  愁了 找不出毛病了

对刀掉刀尖肯定是刀的问题,和床子没关系,转速加大,要知道切削速度要和进给速度相适应

网友:
你说的有波纹,是不是机床震动呀,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机床的刚性不好。机床未打地基一般刚性都不是很好的.....还有就是如果你加工的工件太长,那照样会震刀,照样会产生波纹,改变一下装夹方法就好了。

网友:
车床主轴前轴瓦接触面问题 刚性不好

网友:
机床主轴震动,工件没有加紧,刀杆震动都有可能引起这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