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分裂式的带轮,怎么加工?

楼主(2011-12-29):
做成分裂式的,带顶丝的,用穿膛螺丝和顶丝固定。得怎么加工呀?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穿堂螺丝是什么东东,感觉应该用涨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穿堂螺丝是什么东东,感觉应该用涨套的吧

分裂式的,用顶丝就行,穿膛螺丝说的是固定用的。你应该懂的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参考一标准的索丝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参考一标准的索丝结构

哥们请你说的再清楚一点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