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要反过来磨反面的时候,突然磁盘不能用了!

楼主(2011-12-29):
        今天在厂里做几件五金铁板,才在磨床上刚刚磨好一个平面,正要反过来磨反面的时候,突然磁盘不能用了《要用很大力才能让磁吸住,松开的时候也要用很大力才能松开》以前没在这情况。

请问一下各位兄弟姐妹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坏了吗,还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好没有,给小弟一个意见好吗?谢谢大家!!!!!

网友A:
磁盘有永磁和电磁   也不说明。

看文字叙述貌似是永磁。

如果是永磁,估计是带动机构损坏了。 只有修理一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有永磁和电磁   也不说明。

看文字叙述貌似是永磁。

            谢谢你的意见  !我刚刚说的那个磨床上 我想应该是永磁,因为用了2~3年了,可以修好吗?要怎么修,自己可以拆开来修吗?

网友:
永磁铁不能够长时间在高温环境工作,我想一般是磁铁铁芯旋转的传动部分出问题,可能百分表磁性座与之类似。我单位的磁铁吊就是该类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  !我刚刚说的那个磨床上 我想应该是永磁,因为用了2~3年了,可以 ...

 肯定是可以修好,要不能修就只有丢弃咯。

自己可以拆开来修也可以,只要有复原的能力就成。送去厂家修也是人在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