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气瓶平时应该怎么存放?

楼主(2011-12-29):
请教各位大虾,储气瓶,有较频繁的充放气,一般放到7MPa,就开始充气,牌子说的是上海重发,安全压力是30MPa,一般使用在不超过15MPa,说明书说的材料是6061,体积0.45L,壁厚6mm,价格300多,但是由于压力有点高,也不知道会不会是假货,自己心里蛮怕的,不知道到底安全不?
 这样的储气瓶平时应该怎么存放啊?      有长期有压力的存放吗?     什么时候更换?      小弟听说铝合金的就算爆炸只会裂口而不会像钢瓶一样爆炸成碎片,不知道对不对啊?    希望前辈们为小弟指点迷津啊,小弟感激涕零!!!

楼主:
补充一下,气体为压缩空气

网友:
只会裂口,不会爆炸成碎片的。我之前裂过一个。

网友A:
       你说的是蓄能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蓄能器吗

是的,算是蓄能器······

网友B:
是不是呼吸器的储气瓶啊 300kg压力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单位有两个 平时放在调度室,使用的时候拿出来 每周检查一次气压 低于150的时候就去充气 一般充到270~2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呼吸器的储气瓶啊 300kg压力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单位有两个 平时放在调度室,使用的时候拿出来 每周检 ...

没呼吸器的那么大,只有0.45L,不过可以近似这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