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中心距211±0.036实测210.7能用否?

楼主(2011-12-29):
大家好,小虾有个齿轮中心距的问题想请教下大家,具体如下:
一级减速斜齿轮副,m=4,z1=25,z2=79,β=9°54'16''(记不清了),计算的理论中心距为〔m(z1+z2)/2cosβ=〕211,图上尺寸为211±0.036,外协件回来实测得210.7,按说下极限尺寸应为210.964,那么实测值足足比下极限小了(210.964-201.7=)0.264。
请示原设计者,经分析后答复说:此值会减小顶隙及侧隙,偏差较大,就我认为,这个尺寸不适合使用。
按说应该根据此实测值详细计算侧隙,但是太繁琐,更何况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说,即使算出个值来,也无从权衡及取舍。现想试个快捷的方法,想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侠,从直觉或经验来看,此尺寸是否还能使用?
补充下,此齿轮箱为矿山钻机所用,液压马达驱动,主轴输出转速<1250rpm,输出扭矩<1000Nm,齿轮精度为中等,矿山机械的精度较低,跟机床不可同日而语。
谢谢!

网友:
没法感觉,阿拉觉得这个感觉最靠不住了,你再测量一下齿厚,齿厚正常,就不好用了,强行使用,磨损厉害,对轴承也有损害,假如齿厚偏厚,装配都有问题,

网友:
对齿轮副的变位系数进行调整,可以凑配到实测的中心距上。且能保证你要的侧隙。

网友:
如果你是买零件自己装配,你们不知道设计中心距吗?你要求的齿轮没有变为吗?

网友A:
测量一下齿厚,齿厚bu正常,就不好用了,强行使用,磨损厉害,对轴承也有损害,假如齿厚偏厚,装配都有问题!

ljj7099 -1 不厚道

网友:
还是测量一下尺厚,重新计算一下侧隙。建议讲数据,别讲感觉。

网友:
首先有两点不是太清楚:
1.实测中心距,能说明一下是怎样实测出来的吗? 难道你们质检部门有专门的设备,检查齿轮的一应参数?
2.“请示原设计者,经分析后答复说”原设计者得到了你们的那些齿轮参数,他有没有到见到实物,我怎么觉得这么不靠谱呢?

我感觉(998大侠说感觉最不靠谱,但是我还是想说),装到你们做好的箱体上用设计寿命的一般(错字应为半)时间应该没问题(前提是齿面热处理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去做)

网友(点评):
如果原来是按照无侧隙计算的,理论上讲会严重磨损甚至卡死。

网友(点评):
赞一个,有图纸,一切用数据说话。这就是做机械工程师的行话。

网友:
按说应该根据此实测值详细计算侧隙,但是太繁琐,

=============

计算侧隙有什么繁琐的?
搞不懂了。

网友(点评):
国人常瞧不起小鼻子,但又非常惧怕小鼻子,外资有生意,许多家伙不敢去接,害怕!尤其怕见小鼻子,小鼻子问的细,你给人家设计的东西,人家当你面就计算,你怕了,肯定歧视你,你自己设计的东西都不懂,你混啥?

网友(点评):
不讲规矩是国人的长项。

网友:
非常不严肃的事,严格按照图纸设计加工是一个重的环节。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齿厚,齿厚bu正常,就不好用了,强行使用,磨损厉害,对轴承也有损害,假如齿厚偏厚,装配都有问题 ...

看清楚了啊,是中心距变小了,相当于齿轮用了大约2年左右,齿面磨损了
齿厚怎么会偏厚呢?怎么会装不上呢?

网友(点评):
新齿轮,还没使用的,齿厚当然可能偏厚,有可能装不上的。

网友(点评):
仔细看楼主提供的数据 好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中心距是指箱体还是齿轮,楼主没说。但是你想想,齿轮能测出中心距吗?只能是箱体吧。

网友(点评):
嗯 是我看错了 原来楼主说的是齿轮箱体, 那不用考虑了: 不能用

网友:
各位大侠说的在理,基本上中心距只能偏大,偏小的基本玩完。
小生前几天刚弄一个小齿轮箱,齿轮的侧隙不够直接就转不动了。

网友:
按照你的数据和使用要求环境描述,我觉得如果能装配上就可以用,建议你是从新测绘并装配,装配后看看还有没有正常齿轮间隙,这个问题你按照系统轮犯法处理可以的。

楼主:
谢谢管理员的置顶及各位大侠的回复。
首贴有点没表述清楚,我想说的其实是齿轮箱轴承孔的中心距。箱体及齿轮都是外协的,我想不能因为箱体超差了,我们就修齿轮去配凑,这样下去,会把外协惯坏了,将来说不定给你偏多少。就这个箱体上的加工尺寸,差五六毫米的都有。不过那些都可以勉强凑合,唯有这个中心距是重中之重,他却没把握住,这也怪我们不得了。
谢谢大家。

游客

网友(2012-04-26):
若是箱体在中心距这样的情况,建议还是不要将就了为好,具体能不能使用要通过计算齿轮侧隙检测跳动等来决定,不过也没此必要了,直接判定外协不合格为上。

网友(2011-12-30):
这样的齿轮箱肯定是有问题!现实中太多的凭感觉做事!可能会装不上去,装上了也有卡死的可能!齿轮箱体的齿轮位应该在坐标镗上加工的,不应该有这样大的误差!

网友:
可能装不上的

网友:
图纸要求加减3.6丝,实际是减了30丝,相差十倍,差太大了。

比如说我们厂原来有一个情况:一个齿轮,精度七八级左右。图纸标注,外径0到减6丝。结果质检的时候,发现一个齿轮减7丝,质检处的质检员不同意合格。最后到技术科理论,技术科同意合格。

个人观点,像这个齿轮外径超差1丝,虽然按图纸是不合格,但是应该能够使用。而像楼主说的,就有点差的多了。

网友:
中心距可不能小啊 还是要以图纸为主

网友:
不能使用吧,如果齿轮的公法线长度偏差较小的话,可能齿轮都装不进去,装进去了也转不动

网友:
建议报废,在我们公司,这种情况必须报废。这不仅影响装配,更影响设备性能,还影响用户维修,影响最大的是公司的信誉。

网友:
如果要求并不是太高的话,可以试着去调节中心距,来获得齿顶和齿根部的间隙,保证齿轮的寿命。另外齿厚满足强度的情况下,可以修改

网友:
箱体中心距偏小,导致侧隙变小,严重的话可能无法装上
另齿轮的径向跳动过大的话情况会更加恶劣
建议不适用

网友:
齿轮箱中心距差0.3,作坊干的吧。

网友:
不怎么合适啊,你可以自己配个齿,改变一下 变为系数或β

网友:
有3个整改办法:1 把齿轮变位 2 齿轮箱轴承孔镶套重新加工 3 把齿轮箱报废掉。

网友:
受伤,还有检查中心距的?不是检查齿厚吗?中心距尺寸怎么测量的?你的间隙就控制的那么好?逐个检查才能发现问题哦

网友:
中心距                           a=1/2*(Z1+Z2)*m

网友(2012-04-03):
很明显,楼主自己已经有明确答案了,只是上网搜集些论据。搞机械就怕这种自己不懂理由就先以经济性为前提判断。
这种问题你想简单,就很简单,立个投名状说出了事你负责(如果你的头在公司有这么大的分量的话)那就闭着眼睛用吧。不过跟使用方负责任地说明一点,这是外行人的决定,设计师不同意的。人家用起来也小心一点不会出什么伤亡意外。
你想很复杂,那你应该把齿轮设计都看一次。

网友:
肯定装不上,中心距小于设计尺寸,利用角度变位配凑中心距,从新设计齿轮的参数

网友:
若箱体有分合面,将分合面加工一下,重新镗孔也可以吧。

网友:
中心距公差等级一般为js7、js8等。安装尺寸严重超差。太小,可能根本就装不上,如果齿轮合格的话。估计设计侧隙最大为20多丝。最小,怎么的要10多丝。中心距超了20多丝的话,把侧隙都吃掉了。应该是没法用的。
万一齿轮也不合格,试一试能装上,转一转比较顺畅,那就可以用的。歪打正着么!
再就是,上磨齿机,把齿轮磨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需要的话,把外圆再磨一下。不要顶死了。要留足够顶隙的。

帖子刚看见,上磨齿机就可以了!@@@@@@@@@@@@@@@@@@@@@@@@@@@@@@@@@@@@@@@@@

网友:
齿轮侧隙大约也是0.1~0.2左右,中心距小了这么多,侧隙基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