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加个长方形的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29):
图纸上的尺寸外加了个框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A:
理论计算值,即,名义尺寸,由高精度加工中心玩这个东西,你知道最终可以控制误差,就可以不给尺寸公差,完全由机床保障

网友(点评):
前十个字解释正确,后半句牵强附会。3楼是正确解释。

网友(点评):
哈哈,笑而不语,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只考虑形位公差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国内这么写的非常少,对一个东西,首先要知道怎么来的,早年鬼子有坐标床子以后,线性尺寸有些就这么写了,一个尺寸是下一个的坐标点,形状公差是主轴与坐标的组合体,位置坐标靠驱动,我们坐标床子晚,不这么标

网友(点评):
不是吧 ?公差也不是那样标注的啊?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通常还要有位置度公差或者轮廓度公差

网友:
朋友理论知识不过硬

网友:
那个带框的理论尺寸没有公差怎么加工啊

网友(点评):
答案见三楼,比如孔的位置度公差,定位尺寸加框,不代表孔位没有公差,也不代表高精加工。只不过这种不是简单的X、Y坐标的线性公差,而是以加框尺寸为理论基准,公差带为圆形。

网友(点评):
不知道国内的图纸这种尺寸多不多,很久没接触了。我看了下,基本是带形位公差。

网友(点评):
所以定位尺寸不带公差,用孔槽的结构尺寸加公差 是吧?

网友:
是不是关键尺寸强掉啊

网友:
也可以说是封闭尺寸,其实也可以不标,之所以标了也是参考尺寸,所以用方框围起来了。

网友(点评):
带框尺寸和REF尺寸不同的,

网友(点评):
错,你说的的确是参考尺寸,或者说封闭尺寸,不过不是加方框,是尺寸外加圆括号,加方框的是理论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计算值,即,名义尺寸,由高精度加工中心玩这个东西,你知道最终可以控制误差,就可以不给尺寸公差,完 ...

上个图,不太理解

网友(点评):
一个尺寸是下一个的坐标点,形状公差是主轴与坐标的组合体,位置坐标靠驱动 对这句话 能结合这个图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2012-07-20):
理论尺寸,很多时候用于表示此尺寸重要性。最高精度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