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切削参数,或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1-12-29):
内孔直径只有13.5MM深度为120MM
现在加工左端的两个锥孔
刀具很震   容易崩刀
材料为轴承钢  没淬火
采用刀具是山特的整体硬质合金镗刀直径8
请问采用什么切削用量来加工这个深孔
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加工?

网友:
我也挺喜欢这些加工工艺的可惜没地方实习啊

网友:
既然用的是山特的刀,而且加工的是轴承钢,问问山特吧

网友:
可以先介绍下你的切削参数啊 ,让大家先参考一下
再给你建议如何

网友:
加工工艺?
工件细长,高速转动,由于离心力的原因,工件不进行车削时也会出现打罢现象。
如果外圆已全部做好,可考虑做个专用卡爪,卡爪长些,使伸出端尽量短。

网友:
你的刀杆已经达到了,15倍径不震才怪呢。用10的刀杆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