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件的不平衡量大而导致圆度超差,哪位遇到过?

楼主(2011-12-30):
·工件的不平衡量大,会影响精磨圆度吗?能有多大影响?有人遇到过因工件的不平衡量大而导致圆度超差的吗?

网友:
我遇到过,工件的不平衡量大,影响推镗的圆度,用了浮动推镗头也是一样的,精镗后 珩磨的内孔也是有圆度的,圆度0.8mm有的

网友(点评):
推镗时工件旋转吗?

网友:
加工时因工件旋转的不平衡量大,肯定会影响精磨圆度。

偏差量和不平衡量、旋转速度、加工机的刚性等都有直接关系。

网友(点评):
我就想知道,该影响因素在一般的磨削过程中(精度等级IT5-6),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点评):
精度等级IT5-6,要加配重咯。看过等径非圆的“圆柱”吗?

网友A:
加平衡块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
遇到不平衡通常是要加平衡块的,用于对工件的不平横进行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平衡块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用过

加平衡块是在工件形状不对称不平衡量已知的情况下,我说的是轴类零件(转子),理论上是平衡的,但因中心孔偏离理论中心而造成的动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大小主要由中心孔位置及毛坯形状的规则性决定,还有一些随机性。

网友:
qi dai gao shou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啊   做个平衡调整就好了   加几个平衡块   试着用手转动卡盘 使卡盘在任意一点都能停住  就OK乐

网友:
可以先双顶在车床上车一遍,会好很多。
或者先用电脑校平衡,再磨。
我以前做过电机转子,都是那样做的。

网友(点评):
电机转子都是先进行平衡后进行磨削的?

网友:
凸轮轴吧?
不要考虑什么不平衡量,检查中心架和机床。

网友(点评):
是曲轴,以前研究圆度不好的时候怀疑过是不是和先磨后平衡有关,也做过试验,好像没有看出明显效果。这里人多,高手也多,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点评):
新线老线都这样?

网友(点评):
以前在老线研究过,因为老线圆度经常超差,新线圆度还没引起注意。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先看看中兴孔是不有问题,再想办法找正或修磨中兴孔,做到转子于轴承位同心

网友:
加平衡块,是个好办法

网友B:
推镗 当然是工件旋转,刀杆不转了....... 我们用6m车床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镗 当然是工件旋转,刀杆不转了....... 我们用6m车床改装的。。。。

小虾少见多怪,以为镗都是刀转活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