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中二维图纸怎么和三维图纸做在一个平面上呢?

楼主(2011-12-30):
我想把AUTOCAD中的二维和三维图放在一个模型空间里,而且三维的可以从不同方向的地方看

网友A:
把二维的图复制到三维视图中不行吗?虽然二维视图看着角度有点别扭。。。

网友:
输入UCS+V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维的图复制到三维视图中不行吗?虽然二维视图看着角度有点别扭。。。

不行,那样二维图没办法看,就变形了,我试验了好多次了!我再准备试一下楼下的方法,共同学习互相进步吧   加我QQ157576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