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如何画16头螺纹?或者是如何标注表示?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12-30):
用CAD如何画16头螺纹?或者是如何标注表示?请教各位前辈!轴是直径50

网友:
螺距呢?
螺距X头数=导程

网友(点评):
你好,这个公式我知道的,想请教的是画法,螺距就8 谢谢

网友(点评):
GB/5796.4-1986 Tr50X80〔5P〕H7

网友A:
还没见识过呢。。居然这么多的头,到底是怎么加工的呢?

网友:
给你一个图 这是个2头的 模仿一下  不过这是个挤出机螺杆 和你想要的不一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识过呢。。居然这么多的头,到底是怎么加工的呢?

加工方法很多 比如 数控   螺杆铣

网友:
是高速丝杠么?

网友:
螺距并排,可以虚拟表示

网友(2012-05-15):
蛮复杂的

网友:
16头是指什么啊?是指螺纹旋数吗?

网友(点评):
就是刃数

网友(2012-09-15):
求在2维中如何标注3头螺纹,只要标注加工图中一看就知道螺纹的数值

网友:
求3头螺纹在cad加工图如何标注,一看就知道加工参数的那种,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M24螺纹,间距1.5,头数是3,在cad标注上是怎样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