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阶梯钻的加工局限性?

楼主(2011-12-30):
大家好 ,请哪位师傅具体谈一下阶梯钻的局限性,对钢 铁 铜 铝合金 锌合金都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
阶梯钻分两种,一是阶梯划钻,一是阶梯麻花钻。不同的是,阶梯划钻加工过的尺寸精度和粗糙度高一些,阶梯麻花钻可以加工精度和粗糙度相对较低的孔,也可以和划钻配合作为粗加工使用。这两种刀具都属于专用的孔加工刀具。阶梯麻花钻的使用和普通麻花钻没什么区别,普通麻花钻能加工的材料,阶梯麻花钻也一样能加工。给你发一张在刀具板块(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里边介绍了很多种高效的专用刀具)发过的阶梯麻花钻图片看看。

网友:
这是一组阶梯划钻图片。

网友:
                都可以用的    在台阶的地方受力最大

楼主:
多谢六角车  会去深入看看 学习

网友A:
楼主,划钻是什么东东?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划钻是什么东东?做什么用的

大批量精加工台阶孔用的,这类刀具的特点是,所有的孔的深浅都变成了工具尺寸,(带平口刃的),即可缩短调整时间,又可大幅度的提高产品质量。检验也可以变成偶尔抽验一件,大大缩短检验时间。

网友:
第一次接触这种钻,是不是相当于一种成型钻,我对那个划钻没有完全明白,望高手详解,谢谢

网友:
一直在关注六角车师傅的划钻,终于看到了

网友:
真的详细啊,看了后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