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焊两五金件上加凸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12-30):
以往需要碰焊的两钣金上期中一个往往冲两个凸点 或者更多,请问凸包对碰焊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主要是减小两个工件的接触面积,这样单位面积的电流(即电流密度)就大,这样焊接的时候焊接质量比较高,焊合的比较牢固!如果不设置凸点的话,容易出现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