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尼龙加30%GF的部件自攻螺钉很难打进去的原因?

楼主(2011-12-30):
    诸位,尼龙加30%GF的部件自攻螺钉很难打进去的原因?  材料过硬,难打进去,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水煮塑料件是否可行?自攻螺钉换成BT型是否可以改善?

网友:
玻纤的抗拉强度非常大,而弹性比碳纤维大,变形而不断裂,这就促使自攻钉不容易咬入,先做一个小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有特殊的尖头自攻钉,你也可以选用,

楼主:
尖头自攻钉??什么小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