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直径尺寸∅440±0.05 为什么会小0.1-0.15mm

楼主(2011-12-30):
请教 如图所示:
据质检说:在检查的过程中尺寸∅440±0.05基本上都在上偏差(没考证,因为没有记录,据磨床师傅说尺寸偏差基本为上差)。
件号1为45#锻件内锥面淬火HRC 55-60,件号2为20#,在装配过程中采用热装(件号2被加热过)。
看配合尺寸∅610H7(+0.070/ 0)/g6(-0.022/-0.066)其实是间隙配合。
那么为什么 装配完成后 尺寸∅440±0.05 会小 0.1-0.15mm。
生产和质检人员都说是装配变形所致,我很不解。
请教社区有没有哪位大侠也碰到这样的事情,
也尽请知道原因的大侠分析原因,谢谢!!!!!
大家也可以尽量的说说自己的想法,对与不对没关系,主要是讨论讨论是啥原因!!让俺也学习学习

补充内容 (2011-12-31 08:16):
我们后面还有几十根的单子,现在有人说要把件号1的440尺寸加大0.1,我觉得不妥,治标不治本,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A:
我看是热装导致零件被动受热,冷却后尺寸变化。
装配后是否还有间隙?

网友B:
应该是装配变形所致。再用力敲两下,尺寸应该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热装导致零件被动受热,冷却后尺寸变化。
装配后是否还有间隙?

看装配尺寸是间隙配合,其实件号1单边最少都有85mm,被动受热变形,我觉得是不是尺寸有点大了啊,

网友(点评):
不是看图纸尺寸,是装配冷却后是否还有间隙。因为内锥面是淬火的,内锥度较大,外圆受热相当于外圆退火,导致最薄处收缩。

网友(点评):
我刚刚下去用塞规测量了几个,基本上都是有间隙的,有2件还达到了0.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装配变形所致。再用力敲两下,尺寸应该会更小。

什么原因,挤压变形后去除内应力,还会变小?

网友:
假如无法按确定磨床师傅的话,那就无法下结论了。
问问磨床师傅是怎么量的,装配完以后你们是怎么量的,测量没问题了,再讨论其它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们磨床师傅和质检用的是同一把尺子量的,装配之前零件的尺寸是合格的,其中有3件是品质主管亲自量的而且是有记录的,现在用塞规量了之后确定是有间隙的,就是质检的人员没有记录,所以现在没有依据可参考

网友(点评):
不明白,就说品质主管测量的这三件,用什么尺子量的?为什么现在不是同样的尺子量,而是塞规?

网友(点评):
品质主管测量的是610H7/g6这个尺寸,是合格的,看到前面社友提到检测是否真的有间隙,所以现在我用塞规去检查,实际确实有间隙,基本上都有,有的还到了0.06,没有间隙的还好说,但是有间隙的也是这样变小了

网友(点评):
两条平行线,我们几个有疑问的社友说的是该零件锥孔测量方法的合理性和一致性,你说的是圆孔

网友C:
间隙配合做热装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隙配合做热装啥意思

虽然是间隙配合,但是装配工人的已经习惯了热装,所以他们才这么装的

网友:
需要核实检测条件是否一样,我指的测试误差是否存在。热变形带来的误差也不会这么大把,具体你自己算算温差带来的尺寸偏差是多少。

网友(点评):
外径610,内径440,缩0.1~0.2,有可能。内孔是淬过火的。测量手段的原因可能性也挺大。

网友D:
   热装导致零件被动受热,冷却后尺寸变化

网友(点评):
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啊,还有尺寸变化的系数和尺寸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装导致零件被动受热,冷却后尺寸变化

根据工艺,变形量是要统计后才能给后续加工留余量的,我们车间的经验值是直径一米的环,加热冷却后直径缩0.5毫米左右

网友(点评):
我们还有380,510,198等其他规格也是热装而且是过度配合有一定的过盈量,怎么没有这个问题,这批管子是间隙配合,并且单边有最少85的厚度,变形的可能是有,但是为啥别的规格没有类似问题呢,实在不理解

网友E:
有两个疑问:
首先,H7/g6配合根本不用“热装配”,而且装配后件1在件2中应该可以活动。
其次,∅440±0.05 这个尺寸是怎么量出来的?锥孔大经是无法用游标卡之类的通用量具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两个疑问:
首先,H7/g6配合根本不用“热装配”,而且装配后件1在件2中应该可以活动。
其次,∅44 ...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过渡配合,而工人也是热装,他们为了方便他们自己装配,才去热装的,其二锥度的尺寸我们测量的尺寸是∅431.3±0.05,从端面进去25mm测量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过渡配合,而工人也是热装,他们为了方便他们自己装配,才去热装的,其二锥度的尺寸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过渡配合,而工人也是热装,他们为了方便他们自己装配,才去热装的,其二锥度的尺寸 ...

如果是过渡配合,锥套外径不应标注g6公差。
其次,装配方法应该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来装配,不能由工人随心所欲地按照习惯思维“发挥”,如果是任由他们自由发挥的话,你纵然把零件做得再好,装配后就可能是废品!
再次,锥孔尺寸不仅牵涉到直径,而且还牵涉到锥角,这必须用标准钢球或量规(批量大的话)通过间接测量的方法来测得实际尺寸。

从你所述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你们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另外再悲观地说一句:现在能把锥孔做好的师傅已经不多见了。设计时能回避就改用其它结构。

网友(点评):
我们的产品现在已经属于成熟的产品,这种规格的产品在老厂已经做了好些根,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说是被挤压变形的,我想是2次受热变形,让我搞不明白的是这根是间隙配合

网友:
蛮简单的一个装配件  怎么会出现这么复杂的问题     严格按照工艺执行吧   别叫工人乱装了

网友(点评):
开始没热装,工人装了几只后说不好装,生产上就安排热装,现在就出现了这个结果,不知何为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这么大的孔,且长度也很长,在加工过程中难免有锥度和椭圆度,如果610的孔达到下偏差,且有锥度或椭圆度,件2正常公差尺寸,不是热装的话,很难快速的装好,但加热后由于材质的不均匀和内应力不同,导致收宿程度也不同,所以440的孔就会缩小并且是个椭圆的孔,所以才会到楼主说的磨床师傅那里去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