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径140,长度1米,材质为42CrMo的轴如何热处理呢?

楼主(2011-12-30):
请问直径140,长度1米,材质为42CrMo的轴如何热处理呢?

网友A:
大家都吃饭去了 现在是下班时间 如何热处理是要看工况的 俺是菜鸟 刚工作半年 才转正一月

楼主:
哎呀~~谢谢了啊....拜托各位大师快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吃饭去了 现在是下班时间 如何热处理是要看工况的 俺是菜鸟 刚工作半年 才转正一月

就是他原来的图纸上没有。我们部长叫我加。我也是菜鸟。。。搞的我头疼

网友:
做什么用的,是做什么零件的?

网友(点评):
是传动轴,具体弄什么也不清楚。是不是要先调质在表面硬化处理呢?区间怎么选择啊

网友:
结合加工工艺,先确定其用途,是需要表面硬度还是需要整体硬度。问问设计他的人吧。。。

网友:
42CrMo是常用的调质渗氮钢,一般做轴的话只需要调质就可以了,粗车,调质,精车,磨削

网友(点评):
同楼上,具体要求看具体要求

网友:
渗氮钢,粗加完毕后进行T235处理,一般可以达到HRC58度,但同时要考虑轴的结构稳定性,这和轴上加工的槽、孔等都有关系,否则淬火后变形量大,容易造成废品或者磨削量过大。同时也可以考虑20CrMnTi ,可以加工之前进行退火处理,后期进行渗碳淬火,硬度也可以达到HRC58度,且变形小,直径140、长度1米的轴粗磨后淬火前留量直径方向留量0.2-0.3足够,淬火后进行精磨即可。粗磨淬火前留量不能过大,碳化层一般没多厚的。

网友:
渗氮钢,粗加完毕后进行T235处理,半精加工后进行淬火处理,一般可以达到HRC58度,

网友:
买好点的材料应该不用进行热处理吧

网友:
看你轴的硬度要求了,一般都是调制处理,如果部分地方硬度要求高,可以局部高频淬火

网友(2012-02-01):
渗氮钢,粗加完毕后进行T235处理,一般可以达到HRC58度,但同时要考虑轴的结构稳定性,这和轴上加工的槽、孔等都有关系,否则淬火后变形量大,容易造成废品或者磨削量过大。同时也可以考虑20CrMnTi ,可以加工之前进行退火处理,后期进行渗碳淬火,硬度也可以达到HRC58度,且变形小,直径140、长度1米的轴粗磨后淬火前留量直径方向留量0.2-0.3足够,淬火后进行精磨即可。粗磨淬火前留量不能过大,碳化层一般没多厚的

网友(2012-03-06):
       你做的是什么轴?

网友:
高频感应热处理,1-3MM  HRC48-54

网友:
传动轴一般要求都是中间强度好,表面硬度高,根据这个去热处理吧

网友:
菜鸟,进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这玩意不好弄,要靠经验的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