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床油泵噪音大?

楼主(2011-12-30):
新换的油泵,噪音大,特别是使用近一个月左右,油缸抬的很慢(没压力表),液压油里也没有气泡,估计新泵的质量还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油泵质量问题。再就是又脏了

楼主:
清洗了下液压油滤网  好了 堵住了

网友(2012-03-13):
看看滤油器是否有阻塞,恐怕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2-05-14):
应该是油泵质量问题。再滤油器是否有阻塞

网友(2012-06-29):
检查叶轮与轴的配合,叶轮是否与壳体有摩擦,再查哈轴承是否间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