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龙处理的零件需要做盐雾试验不?

楼主(2011-12-30):
特氟龙处理的零件需要做盐雾试验不?中性盐雾试验最大多少H?

网友:
可以放在王水中泡一下,如果外表有损伤,证明不合格。
哈哈,乱猜的,还请专业人士回答下。

楼主:
还请专业人士回答下,期待很久啦

网友A(2012-02-29):
根据基材不同盐雾试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耐盐雾(6) 在铁上是192个小时   在铝上是1000个小时左右  还有检验特氟龙合不合格是不会用盐雾试验来坚定的  周期太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基材不同盐雾试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耐盐雾(6) 在铁上是192个小时   在铝上是1000个小时左右  还有检 ...

用什么检测合格与否呢?标准是什么?请告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检测合格与否呢?标准是什么?请告知。

常年做这个的师傅一般是不检测的,不过也有一些要求精度高的工件需要检测,一般是需要做针孔测试的,还有如果要求厚度的话用膜厚仪测量一下就可以,但一般不会对厚度有较高的要求,毕竟是手工喷涂嘛

网友(2012-04-13):
引用 网友A:
常年做这个的师傅一般是不检测的,不过也有一些要求精度高的工件需要检测,一般是需要做针孔测试的,还有 ...

谢谢!!
需要了解更多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