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硬化处理:镀硬铬可否代替表面淬火?

楼主(2011-12-30):
最近遇到一个产品质量问题,有一零件因为表面淬火没搞好,在精磨的时候把硬化层全部磨掉了。我后来查了一下德国尼曼教授编写的《机械零件》一书发现表面淬火最大可以到0.8MM,于是怀疑是热处理工艺问题。现在想用镀硬铬的方法来补救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应该可以吧  不太懂 但我们以前 要不是双金属 要不是渗氮 要不就是镀铬

网友:
不能,完全是两个东西,没有关联,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见过人家的活塞杆上是镀的硬铬,不知道类似的汽车避震上的活塞杆和工业上气动缸活塞杆还有挖掘机液压杆是否也是这样的工艺,不过那种颜色好像跟镀了铬不一样。希望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点评):
活塞杆是表面淬火加镀鉻。

网友:
镀硬铬是为了防锈吧?与表面淬火不一样

网友(点评):
镀硬铬不能防锈!

网友:
不行 镀硬铬只是为了防锈以及外观装饰,附着力有限,而且镀层后,机加工破坏后,会整个隔层都会脱落,怎么可能?淬火表面淬火是表面硬化处理的,层很浅 可以调整工艺 加强调质深度

网友:
我感觉不行

因为镀铬后虽然硬度高 但是是非常脆的

我们单位在加工镀铬工件时都会非常小心 以防铁碰鉄造成损坏

以上拙见 希望得到大侠指导......

网友:
不行。镀硬铬只是为了防腐,一般还得是复合镀层,先镀铜、乳白铬、镍等,主要是降低孔隙率,然后再度硬铬,提高耐磨性。而且镀层很薄,总镀层厚度一般在0.07-0.1mm。如果厚了镀层就会脱落。

网友:
镀硬铬只是为了防锈以及外观装饰,附着力有限,而且镀层后,机加工破坏后,会整个隔层都会脱落,怎么可能?淬火表面淬火是表面硬化处理的,层很浅 可以调整工艺 加强调质深度

网友:
用镀硬铬的方式修复尺寸是可以的,但用来代替淬硬层不是很好。镀铬有一个特点,就是镀在硬度高的表面上其硬度也高,寿命长,镀在软的表面上其硬度就下降。为了提高镀铬层耐磨性,其表面一般先经过高频淬火。

网友(点评):
说的不错,感谢一下这位朋友

网友(点评):
错了!镀层硬度不会因为底材而改变,承载能力与底材有关。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差点以讹传讹了!

网友(点评):
基材硬度不够的话 0.0几毫米铬层没有一个硬的支撑面 想硬也硬不起来 不知道这么说你是否理解

网友:
不能代替,本体硬度达不到镀铬没用。我见过导向杆因为本体硬度不够,表面镀铬。在使用中被滚珠压出槽的情况。

网友(点评):
以前我在简易的移动支架上也试过,镀铬棒上4条滚珠压的槽,而且也很快掉落镀层。

网友(点评):
用铸铁套或铜套,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活塞杆表面硬铬后再磨的,那个硬铬层比较厚

网友:
不行的!况且镀硬铬底板处理不好极易脱落。

网友:
应该不行了,镀硬铬只是为了防锈以及外观加硬,而且镀层后,会整个隔层都会脱落,怎么可能?淬火表面淬火是表面硬化处理的,可多加点余量!

网友(点评):
请分辨装饰镀铬与镀硬铬的差别。

网友:
先镀铁,再镀鉻。

网友(点评):
请先找本电镀书看看如何镀铁。不乖,打PP!

网友(点评):
什么叫镀铁?头回听说

网友(点评):
看书不如看现场,我这有电镀厂,专镀氯化亚铁铁的,镀出来的铁很脆,一掰就断,要退火。退完火,就可以抛光镀铬了。

网友(点评):
这位网友好,能否详细介绍下,低温镀铁的详细工艺过程和镀层性能以及该工艺的用途,谢谢了。从你这回复才了解到有镀铁这个工艺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view/d00cd9370b4c2e3f57276311.html?from=rec&pos=0&weight=5&lastweight=2&count=5

网友(点评):
镀铁有很多种工艺的,产品不同,工艺就不同。我这常用的有氯化亚铁和氨基磺酸亚铁,后者镀出来后密度比前者大,硬度也大很多。热处理不好搞,容易出裂纹。大侠说的低温我不明白多少度才算低温?我只知道常用在90°C。

网友:
二者皆表面文章,但文章区别较大     镀硬铬一是修复加工不到位的尺寸,二是防锈,三是增加硬度,钢淬火是将钢淬火成马氏体组织变化了 ,表面硬度增加  ,但韧性降低了   。。。。。

网友:
恩 ,我看书上说的好好的,淬火是很深的  至少3-4mm  多的有10几毫米

网友(点评):
10几毫米很难吧

网友(点评):
那是淬火,不是表面淬火。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在书上看到过,50HZ的频率,加工10-15mm的深度。

网友:
完全不一样的 ,淬火可以加工的,当然最好不要加工

网友:
上面有社友把装饰镀铬和镀硬铬搞混了。
镀硬铬是直接在基材上覆盖镀层,这个镀层与基材紧密连接,并且有很高硬度。
至于基材,按常规做法,当然应当先调质,再做表面高频淬火。但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工件整体强度,并非是镀硬铬的先决条件。
底材的热处理与工件的承载能力当然有关系,能先调质再高频淬火,可以让工件从表面到芯部形成一个硬度逐渐减低的过渡,可以提高承载能力和抵抗颗粒杂质侵袭能力。在镀硬铬工件与滚珠这样的点接触时,不能用软底材镀硬铬使用,但如果是轴套这样的面接触,没有什么不可以。在工件有足够强度和合适使用条件的情况下,不必怀疑其使用寿命。
在制作油缸、气缸活塞杆时,用调质或未经调质的中碳钢制作,可以把镀硬铬作为最后工艺,或者在镀后表面再磨削一次使用。
我曾多次直接用精拔钢管外表面镀硬铬,配合铸铁套,当作直导轨使用过,效果都很好。
首楼楼主的问题,其要点在配合方式。

网友(点评):
感谢一下前辈的指点

网友(点评):
我这是要装滚针轴承

网友(点评):
记得刚毕业时,领导指点图纸,要求图纸上的工艺是“调质处理,表面镀硬铬”,那时对工艺还不甚了解,现在听前辈这么一说,才明白先调制后镀硬铬

网友(点评):
确实很给力

网友(点评):
大人威武!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都说全了.............

网友:
同样六楼的说法。。。想挽救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
表面淬火的话需要给定具体数字吧

网友:
没有具体依据,如果只是想修理一下,虽然寿命不一定达到原来设计的水平,但感觉可以使用。

以下为关于镀硬铬的一些描述,出自哪里自己也不清楚了,可以参考一下:
②镀硬铬
        镀层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可用来修复被磨损零件的尺寸公差。镀硬铬的厚度一般为5~50μm,也可根据需要而定,有的高达200~800μm。钢铁零件镀硬铬不需要中间镀层,如对耐蚀性有特殊要求,也可采用不同的中间镀层。

(3)镀硬铬
  硬铬又称耐磨铬,硬铬镀层不仅要有一定的光泽,而且要求底层的硬度高、耐磨性好并与基体结合牢固。
  镀层厚度应根据使用场合不同而异。在机械载荷较轻和一般性防护时,厚度为l0~20μm;在滑动载荷且压力不太大时,厚度为20~25μm;在机械应力较大和抗强腐蚀作用时,厚度高达l50~300μm;修复零件尺寸厚度可达800~1000μm。

网友:
表面镀鉻 硬度上要好于淬火 机械强度不如淬火

网友:
镀硬铬只是零件表面的装饰防腐层,所以不可以代替淬火处理。淬火与镀铬是两个领域的出路方法(热处理与表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是正解了,补充一下,一般镀鉻是不行的,最好是镍鉻合金或镍磷合金,厚度只有0.03到0.05厚,硬度没问题,就是镀层比较浅,不能再轻易地加工了,一般只能研磨了。所以楼主英爱看看还有加工量没有。

网友B:
我个人觉得,你工件质量问题先找原因分析,是你工件本身材质不达标还是热处理环节没有到位?有些材料淬火到零界点就那么点硬度,怎么淬火都没用的,你的工件使用环境要求,用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要求,比如我们做模具的导柱,大连盘起做的导柱就是表面淬火,表面硬度极高,耐磨,表面光,摩擦系数低,直线强度高,但是导柱中心部分是普通硬度,有韧性,抗拉拔,吸收表面的应力。工件的问题还是先找到原因分析再做处理,度硬铬对于使用要求不高的地方可行。比如市场卖的直线光轴等,这种东西使用寿命短。害怕伏枥 前辈说的极是你的底料本身都软,度铬意义不大,只能忽悠自己。楼主:实在是高要求的工件只能从新考虑材料及热处理工艺。多看书学知识,多失败长经验。有些技术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没仔细看害怕枥的回复,并非软体材料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你工件质量问题先找原因分析,是你工件本身材质不达标还是热处理环节没有到位?有些材料淬火到 ...

底材的热处理与工件的承载能力当然有关系,能先调质再高频淬火,可以让工件从表面到芯部形成一个硬度逐渐减低的过渡,可以提高承载能力和抵抗颗粒杂质侵袭能力。
==========================
软体材料经表面淬火后再镀硬铬应该没问题!

网友:
完全不可以的,概念都不一样,先不说变形的问题,热处理没有改变工件的尺寸,而且相对来讲是整个工件都有一定的硬度,电镀是在工件表面镀上一层,显然的加大了工件的尺寸,尤其是镀铬,还得镀两层,而且只有表面有硬度,整个工件也只有它原有的刚性。

网友A:
怕瓦落地2011:“我这是要装滚针轴承 ”。
----------------------------------------------------
看来社区里对表面热处理知识模糊的社友不在少数,这个情况非常地不应该。
再看了楼主首楼的帖子,有些不解。
楼主书这样叙述的:“有一零件因为表面淬火没搞好,在精磨的时候把硬化层全部磨掉了。”
工件底材是哪种材料?用的那一种热处理?
钢材一般常用的表面热处理有这样几种:
1)表面高频淬火。这种工艺适用于中碳钢,如45钢或别的可以淬火的中碳合金钢,运用的原理是高频电流的趋肤效应。淬火时,使用工具让工件表层因积聚感应高频电流的能量升温,达到可硬化温度,然后淬入冷却液中冷却。
这种表面淬火方法,表面可以达到的最高硬度并不会很高,但从工件表面到芯部,会有一个有一定厚度的硬度变化过渡层。
2)渗碳处理,这种工艺对于低碳钢适用。低碳钢是不能淬火的,要想工件表层有硬度,就用渗碳工艺让碳原子进入工件表层并达到足够浓度。单是渗碳,工件并不能得到表面高硬度。渗碳之后,必须再经过淬火。
这种热处理,因为可以渗入高浓度的碳元素,所得到的表面硬度可以很高,高硬层和次硬层也可以有一定的厚度,这个表层,一般可以在0.1-0.3毫米间。
3)渗氮处理,这种工艺传统上只适应于某些有足够含铬量的钢材。专门用于渗氮处理的国产钢材牌号是38CrMoAl,对于不是那么高要求的工件,也常用40Cr。
渗氮工艺方法常用气体法,又称硬氮化;液体法,常称为软氮化。
这种处理表面硬度最高,但是高硬层很薄。由于处理时需要的温度比较低,因此工件变形小。渗氮处理后,工件一般直接使用或者最多研磨配合。绝对不应该再做其它加工。
4)碳氮共渗以及其它复合共渗。

网友A:
楼主说:“要装滚针轴承”。
滚针轴承有两种,一种带内圈,这种轴承怎么装和普通轴承没有什么不同,应该不是楼主所用。
另一种滚针轴承没有内圈,滚针直接接触工件轴颈。这就要求工件轴颈表层有高硬度并且有足够的承载能力了。
很显然,不能用软底材镀硬铬去使用。
可以的话,楼主不妨把这个零件的情况说详细些,看看能否有补救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要装滚针轴承”。
滚针轴承有两种,一种带内圈,这种轴承怎么装和普通轴承没有什么不同,应该不 ...

材料是40Cr,这是零件图纸:

网友:
40Cr含碳量不够,高频淬火后最外层能够达到的硬度一般只能有HRc48-52,即使原先淬火没有出问题,工件单面磨掉0.2后,其表面硬度值也要降低不少,用来做滚针支承并不怎么合适。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做到图纸尺寸,而且楼主测试过表面硬度了。应该还会有HRc30-40吧。
建议楼主把工件硬氮化处理,做得好,可以有0.02-0.03厚的极硬层,然后是0.1左右的渐变层。氮化过后的工件不会有变形,尺寸也基本上不会变化,可以直接使用。这样处理后,应该比原先的处理合理些。
所谓“硬”氮化,是指传统的气体氮化,它是让氨气在热炉中分解,得到活性氮原子,渗入工件表面。
请注意与盐浴的“软”氮化区别。“软”氮化得到的氮化层要薄许多。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点评):
另外这个改用45#钢

网友(点评):
45#和40Cr都是中碳钢,40Cr有Cr元素所以淬透性比45#好一些.建议按彭老师说法使用40Cr渗氮.

网友(点评):
我不会用45钢做这种滚针轴承轴。如果是我设计,会用GCr15轴承钢,淬火磨削使用。

网友:
通常镀硬铬是为了增加耐磨性,美观是镀装饰铬的,两者方法、要求、作用不一样。工件淬火后在机加工前,要进行机械校直,消除变形。不然变形量大,不校直再去加工,淬火热处理就没意义了。

网友:
车床尾座的修复就是用镀硬鉻再精磨的方式,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对不起,这个我不懂,过来学知识的 ~~

网友:
我们也这么搞过,仅仅是为了弥补尺寸,没有严格按工况做可靠性试验。仅从原理讲是悬乎的,毕竟是完全的两码事。表面淬火是渐变的改变基体材料的组织,是一个整体。而镀铬是在基体表面附着一层铬,镀层和基体是两种材料两种组织

网友:
镀铬的附着性不是很好吧,可能还会掉

网友:
材料处理多了点认识,学习了

网友:
肯定不一样了,淬火是提高材料的整体性能,表面镀铬是很有局限性的,就跟窝头或地瓜或红薯一样皮焦里生。

网友:
1楼主用40Cr高频淬火HRC58-60,不实用不现实,建议换工具钢,例T8A
2镀硬铬步骤----调质--磨--镀硬铬--磨
3用镀硬铬来修复磨损件是常用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40Cr,这是零件图纸:

你这个硬度太高了,难以达到,40Cr高频淬火表面硬度大致在HRC50左右,而且你的硬度偏差范围太小,还没有要求有效硬化层深度,更严格的要求还有规定金相等级,不过你单独几个零件就算了

网友:
镀硬铬对大面积接触的运动副,比如导杆和导套类的圆环面接触,或者滑动导轨类的平面接触,对这样的效果不错。滚针和你的滚子接触,是属于线接触,而且两个都是凸圆面,赫兹应力很高,而且是断断续续的周期应力,对基材抗压强度要求高,镀层与基材的结合强度不够,镀层容易剥落失效。

网友:
不是太好把,薄了不行,厚了贵

网友:
用镀硬铬的方式修复尺寸是可以的,但用来代替淬硬层不是很好。镀铬有一个特点,就是镀在硬度高的表面上其硬度也高,寿命长,镀在软的表面上其硬度就下降。为了提高镀铬层耐磨性,其表面一般先经过高频淬火

网友(2018-08-29):
这个要看硬度要求多少了

网友(2019-11-08):
引用 网友A:
怕瓦落地2011:“我这是要装滚针轴承 ”。

看来 ...

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0-07-08):
感觉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