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061的合金铝板尺寸25X1200X1200如何保证平行度+0.15MM

楼主(2011-12-30):
6061的铝板尺寸25X1200X1200,客要求平行度必须做到+0.15MM内,此铝板中间已加工好直径在200MM以上的精园孔多个。此前上CNC加工想保证平行度,但加工后铝板上刀纹明显且平行度达到+0.5MM以上,返磨床在磨2面,平行度为+0.25MM左右,铝板已经出现轻微变形,现想请教高手:如何才能修正平行度到15C以下且板件不变形。急,请求帮助(

网友:
加工前要上强力拉伸机,多向拉伸,再加工,加工以后就没有什么措施了,有些变形属于应力变形,无法处理

网友(点评):
您这个意思就是:此板已报销,须重做换板。是吗

网友(点评):
阿拉个人看法,报废了,因为你实际已经没有任何措施处理了,只能废了,

楼主:
那现在只保平行度也不能修正了吗

网友(点评):
保证不了,干一刀,就有一次变形,这是内应力,必须先强力拉伸,应力要拉伸顺了,控制曲线变形,再加工,就不会翘曲

网友(点评):
学习了,但仍不了解强力拉伸是什么机器来做的/?

网友(点评):
还有要多大拉力(拉到接近弹性极限?)

网友:
这个是真的有难度,何况还找过孔的

网友(点评):
是的。难度超大,现在都灰心了。

网友(点评):
里面做的精园孔都是通的。还有很多螺丝孔也是打穿的。且这个铝板现在形状是已车成园形的了。园形里面套园孔,还是通孔来的。

网友:
请教,铝合金去应力退火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不知,没做过。您做过吗,能用退火来解决吗,铝板本身不是很软的吗

网友(点评):
我也开始以为“时效处理”,但不知铝板行不行,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不难啊,我们公司很多这种产品,能做到0.1的。
我们使用200的飞刀,在加工中心上做的,反复翻面飞(一定要垫实和垫平)几次就行了。

网友(点评):
您们在哪的,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过来。加我Q吧1353294679

网友(点评):
大神已经在上面说过,飞一刀就有一次变形,不解决应力问题,变形无解

网友:
请问在加工时是怎么装卡的?会不会是装卡方法有问题?另外现在还有多少余量?

网友(点评):
加工时就是用板压住的,不过没有锁。

网友(点评):
是不是锁了就能保证呀,我都搞糊涂了。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要保证平行度15丝,肯定要磨的。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在磨床磨嘛,可是现在已出现轻微变形了。

楼主:
请教高手:现在这件板在上CNC锣,能不能将平行度修正到15S以下

楼主:
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法,这件铝板就报废了。苦恼啊,各位帮我想想法子吧,现在这件板去应力还有救吗

网友(点评):
关键问题是你现在没有手段,前面说的拉伸,你不能玩,多辊精密矫直你肯定没有设备,德国用的列阵压力机你估计没有,你怎么办?核心问题是内应力,干一刀就有一个变形,并且没有规律,应力在里面,是魔鬼,怎么办?

网友(点评):
这位高手说的这些设备我厂确实没有,那照这样,此板不就没得玩拉,如果氧化后在磨,能否修正平行度在15S内呢

网友(点评):
只要你不把内应力给拉直了,其变形趋势就是‘翘曲' ,这个翘曲是你无论什么方式都没辙的,你采用强力夹持以后,只要卸装卡,会到自然状态,这个翘曲就会出现,处理一个东西必须有对应手段,没有手段,没的玩

网友(点评):
请问能不能时效去应力?

网友:
平行度还是平面度 ?

网友(点评):
是平行度

楼主:
这位高手说的这些设备我厂确实没有,那照这样,此板不就没得玩拉

楼主:
如果氧化后在磨,能否修正平行度在15S内呢

网友:
工艺错误了,1200X1200X25铁板可能还可以保证平行度要求

网友(点评):
第一次加工铝板,铁板就做过很多。以前做铁板没有遇到过这种难事

网友:
我们公司有用过2000X1500X20的6061,平面度在0.1以内。你那么大的板要锁死了加工。不知道你那工件上能打些小孔不?可以的话就用螺钉锁死在钢板上加工,加工玩了后再锁几天不动它就OK。

网友(点评):
这件工件上已打好N多个螺丝孔。还有救吗,加我QQ1353294679,请教您,好吗

网友(点评):
听你的意思是板子扭曲了,我之前一个供应商给我做一块这样的板扭的跟麻花似地。结果拿回去整平了,听说是用设备压得,但是这样也没用。因为孔位,尺寸都会变的,废掉了。

网友:
加工时就是用板压住的,不过没有锁。

如果压的位置不对,把翘起的部分压下去了,刚加工完是平的,把卡具松开就又翘了。

网友(点评):
恩,是这样。

网友(点评):
看这样,只能是重来了吗。唉

网友:
上龙门加工中心,不要压,底下放4个平行块,四周侧顶,无需用力,只要不会滑动就可以了。
打表垫平,用200飞刀修光,装6个刀片就行了,s1800,f1200,每次飞0.05,全部见光。
然后翻身,首先保证平行块是等高的,继续每次0.05飞,至尺寸即可。
关键是装夹时不要变形,最好是自由状态,还有就是吃刀量不要太大,慢慢飞。
good luck.

网友(点评):
这件铝板现在已车成园形的不好搞啊。最初是上龙门CNC锣的,下机后平行度是35S以上,现在在磨床反磨后平行度是20-25S,客不接受。要做到15S以下,铝板肯定变形严重,现在已有轻微变形。铝板中间已做8个直径200精通孔

网友(点评):
请您在帮忙看看,还有方法挽救吗。现在厚度是24.4MM,磨到24.2MM左右客都接受。就是要平行度保证15S以下。另外后面客还会做氧化,氧化后会变形吗

网友(点评):
此板最初是用30MM厚来磨25MM(25MM是完成尺寸),板上除了大园孔还有很多螺丝孔。加工工艺为:先在CNC上精锣好了园孔,在锣平面保证平行度,下CNC后返磨床在磨。是否一开始加工工艺就出错了呢

网友:
我也头疼这铝板变形,据说做时效可以,好像是时效完了再加工,然后再时效,再加工。具体怎么做我也不清楚,另外氧化并没有用,氧化只是表面处理,不会对应力产生什么影响。希望有高手解决!

网友(点评):
假如有简单办法,世界上就不会设计4500的大拉伸机了,厚铝板不拉伸,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点评):
是的。当时也没想得这么仔细。现在变形,平行度保证不了。功夫费了这么多,全是无用功。

网友(点评):
那请容我在弱弱的问一句:现在在上拉伸机,还有用吗

网友(点评):
拉伸是对坯料,加工后不能再拉伸

网友:
我没设备不够大 够大的话相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完全靠经验!

网友(点评):
有心就好,谢谢您。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是用那国铝?材料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美国铝,这个东西材料也要考虑下把,其他的。。。。。。。。。。。。

网友(点评):
用的是中国西南国标6061铝板

网友:
铝合金一般是淬火时效后能够得到较好的机械性能。你的铝板不知做过时效没有?因你已经加工成型,建议用二块平行度好的钢板夹住,进行一下时效处理,人工时效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否则,过烧了,铝板就会成废铝一块。

网友(点评):
还没做过时效初理。但是如何做呢

网友(点评):
要请热处理厂家做呀,铝合金时效温度不高,钢板夹好后,一定要放平。

网友:
没遇上过这种问题,关注下,看有没高手知道的

网友:
这件铝板现在已车成园形的不好搞啊。最初是上龙门CNC锣的,下机后平行度是35S以上,现在在磨床反磨后平行度是20-25S,客不接受。要做到15S以下,铝板肯定变形严重,现在已有轻微变形。铝板中间已做8个直径200精通孔
板上除了大园孔还有很多螺丝孔
现在厚度是24.4MM,磨到24.2MM左右客都接受。就是要平行度保证15S以下。另外后面客还会做氧化,氧化后会变形吗

圆孔对平面的垂直度有没有要求?圆孔是怎样分布的?
螺丝孔能重打吗?
变形的具体情况怎样?哪些位置翘起?

网友(点评):
园孔为环形分布。螺丝孔全部有位置,不可以重打。

网友(点评):
现在变形只是很轻微,但是园板边已出现翘曲(轻微),如在磨,可能变形就会加重。现在铝板上的加工数据都得到了客的认可和肯定。唯一做不了的就是此板的平行度没保证在15S以内。还能否上CNC上锣呢

网友:
现在变形只是很轻微,但是园板边已出现翘曲(轻微),如在磨,可能变形就会加重。现在铝板上的加工数据都得到了客的认可和肯定。唯一做不了的就是此板的平行度没保证在15S以内。还能否上CNC上锣呢

如果中间是平的,只是边上翘,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1.上翘的一面朝上,压住中间,周边垫实。
2.铣周边,用飞刀盘分两次铣,铣掉0.1-0.15。
3.压住边上,压好后撤去中间的压板,再铣中间,与周边接齐。
4.翻面,参照上面的方法再铣掉0.05-0.1,这面先铣中间。

另外最好在返修前进行一次时效处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们试试

网友:
要时效处理的。加工完后放置一段时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