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小内孔,深孔,锥度,怎么加工?

楼主(2011-12-30):
求助,不锈钢,小内孔,深孔,锥度,怎么加工?

产品材质是不锈钢316
现在用镗刀镗,太深,震刀,不耐用。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在线求助。
1月10号前要完成6000个,就等着做完拿钱过年,现在惨了。
这个产品太烦人了,不知道有没有社友有高见。

网友:
呵呵,只能镗刀慢慢镗,沾点蓖麻油分析醇,这东西效果挺好的。不锈钢做过的人都喊头大的,你这加工费要多少一个啊?少了没人做的

网友(点评):
来料加工,3元一个。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先用线切割割出个锥形孔,然后再上镗床,加工成你要的形状,仅作参考!

网友(点评):
线切割?好像不好割吧?你能搞定?

网友:
楼主本事大的,不会做,有胆量接业务

网友(点评):
哎,别说了,有建议不,今年过年麻烦了。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用管料,采用多次冲压,或找找搞旋压的,是否可以。最后车出那个槽。

网友(点评):
现在外形和内孔毛胚已经出来,就是内孔还剩下大概单边0.5的余量,旋压是什么?

网友(点评):
你是哪里的朋友?旋压机你听说过没,可能还要做工装的。

网友(点评):
浙江嵊州,没有接触过。

网友(点评):
金属旋压成形技术   什么叫旋压技术,也叫金属旋压成形技术,通过旋转使之受力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同时在某个方向给予一定的压力使金属材料沿着这一方向变形和流动而成型某一形状的技术。

网友(点评):
可能普通的机械加工有点难的,加工费也太低了,还是考虑一下特别的办法。旋压机你可以在网上找找,在常州我见过一台,是德国人产的,300多万买的。

网友(点评):
你好,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跟缩口机差不多嘛。这么小的内孔,用这个工艺,可能不行吧?请指教。你哪里的

楼主:
过年就指望高人们了

网友:
这活要做死人的!多少钱一个啊?先不说图纸的尺寸,还要用不锈钢?还要6000个?还要1月10日?这可能是老板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新手段吧?

网友(点评):
来料加工,3元1个。

网友:
316啊,难搞的,一般干干镗最简单,但不省力。
想提高效率的话建议先用玉米铣刀分层切锥度,然后用成型铰刀精铰一下。
仅供参考啦。

网友(点评):
难弄啊,定了合金铰刀,不好弄,容易掉刀刃。麻烦

网友:
定制几把涂层刀或高古刀搞锥孔,先车外面再在铣床用夹具打内孔,小槽另加工。

网友(点评):
内孔毛胚已经出来,外型也已经做好,内孔要求1.6光洁度,不好弄

网友A:
楼主你赚了,我是专业解决搪深孔的。你这个一点也不难,找我吧

网友(点评):
给联系方式

楼主:
浮起来。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赚了,我是专业解决搪深孔的。你这个一点也不难,找我吧

加我QQ632527446吧,应该能帮到你,请说明是机械社区的

网友:
什么上面用的,形位公差有要求吗?
3块钱纯车加工是很难下来的,
锥孔需要塑形加工.
楼主哪里的

网友(点评):
你好,浙江嵊州,能详细指点一下吗

网友:
工艺图看一下,关键是第二步,需要模具,还有锥孔和直孔的同轴度不一定能控制在很高的精度内,毕竟不是精密加工

游客

网友(2012-06-06):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像这样的单件做,最后步再车去外圆,夹头能夹的住嘛?感觉太少了!
那您那边理想工期是到什么时候?请速回复,电话13857529933
不然可以帮你加工第二步的
工期太紧了,不让可以帮你加工第二步的

网友(2012-01-02):
车刀也行,找个技术高的人,用小托板

楼主(2012-05-17):
产品又要做了,上次是硬着头皮,镗孔镗出来的,没有效益。
还望坛子里面的高人再指点指点。

楼主:
关于我回复有个
此件加工连材料费2.85元,每月3万件   ...2345
的帖子,好多人都说怎么怎么不行,那我服,算你们牛。那你们给我看看,这个产品你们怎么做?给指条路呀。

楼主:
求助。还是没有高人出现、求助

网友:
这个是什么啊

网友:
上次不是回你了吗,按我的工艺,你做几个工件,我来帮你加工第二步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你联系我吧,13857529933

网友:
楼上说的蛮有道理的,不锈钢扩孔,镗孔都很难搞的,而且内孔 还有锥度,我感觉用冲床冲吧,开模具(200左右吧),只是建议,我也没试过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2012-08-03):
可不可以用转头先分层打孔打的孔近似锥度,最后用锥度绞刀,或者用刃长比较短的绞刀分层绞,好奇最后怎么搞定

网友:
楼主,搞定没?没搞定可以电话,15302303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