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2):
我以前在普车上加工过。你可以借鉴一下。
1一顶一夹在工件外圆两端加工出中心架架口
2上中心架两头转孔将孔打通
3粗镗。夹一端中心架架另一端镗孔。镗杆加导向套。注意冷却。内孔留0.3-0.5mm。(我一般是两头掉个镗孔。一刀镗刀具磨损无法保证两端孔径。)
4精镗。夹一端中心架架另一端反镗孔。注意冷却和镗杆中心高。镗杆加导向套。使用浮动镗刀。
W Z4 y; ?8 P$ `这种加工方法对工人技术和刀具的刃磨要求较高。特别是精镗刀的刃磨。加工后工件光泽度可以达到3.2。

 K: J& c

网友:
工装注意加支撑,镗刀可以接加长杆和导向套,实在不行用反镗刀

网友:
在条件有限情况下怎么办

网友:
没有具体要求,数量、尺寸精度、粗糙度等。无法确定工艺

网友:
就是简单的推镗就可以了,用胶木,钨钢块支撑

网友(2012-02-26):
批量大可,做镗模架可解些问题,粗、精镗分开,煤油冷却,转速120-50转。

网友:
我们这边可以做,我有专门的设备,13646176512

网友:
帮不上你。。。。。。。。

网友:
建议轴向装夹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还是用深孔镗好,其它床子太牵强

网友:
同意深孔镗,我这里有现成的63的刀,孔径34-125都可做,20分钟就能好。18961795665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啊   帮你顶上

网友:
只好多走几刀,每次的加工量都不能大。

网友(2012-05-05):
深孔镗上面就做了

网友:
深孔推镗床,才用推镗刮削滚压头即可,效率!

网友:
我倒是这可以做这类似的加长刀柄
BT50  XT50 JT50

网友:
学习学习讲的很详细

网友:
e有这种娓娓具的,粗镗精镗,浮镗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