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拉刀结构,求助

楼主(2011-12-30):
哪位兄弟有加工中心主轴拉刀结构CAD图纸,让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东西? 拉紧的使力机构还是与刀具刀柄接触部分??

网友:
谁有的话也发一份给我吧!365663398@qq.com谢谢!

网友B:
中心出水主轴拉刀机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东西? 拉紧的使力机构还是与刀具刀柄接触部分??

最好是两个部分的都要,谢谢了,有的话传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心出水主轴拉刀机构图

中心出水??怎么刀具中间没有通孔的啊?

网友(点评):
刀柄及拉钉没有画,这是标准的,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心出水??怎么刀具中间没有通孔的啊?

哦 知道!!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出水主轴拉刀机构图

请教一下五面头 ,转向曲齿离合器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原理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五面头 ,转向曲齿离合器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原理是什么

五轴头有AC和BC等结构,不知道你说的那一种,但是这两种里面好像没有转向曲齿离合器的。

网友(2012-06-03):
引用 网友B:
五轴头有AC和BC等结构,不知道你说的那一种,但是这两种里面好像没有转向曲齿离合器的。

主轴中心出水的自己可不可以改?大约需要多少钱?

游客

网友:
可以改,重新买主轴或自己做主轴,打刀机构需要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