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刀架换刀时间最快 ? 什么系统反映最快?

楼主(2011-12-30):
什么刀架换刀时间最快 ? 什么系统反映最快?

网友:
看看系统内部中央处理器,CPU,外部电机质量。国产刀架换刀时间也就是1秒多。你想要多快?
想干活快,问题不在刀加上。而是走刀路线,切削参数。

网友:
兄弟快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单纯的快并不见的就能挣到钱,要思路宽广一些,不能只挤那换刀一点时间吧?

网友:
稳才是硬道理。快而不稳,质量难保证,出来的活不是废就是要返工,这样的机器谁都不愿意开。

网友:
据说是津上的刀塔机换刀快,号称是业界换刀最快。0.25秒一个位置。反应最快的倒是没听说过,这个时间是以微秒计的,对加工时间几乎没什么影响。

网友:
换刀一般也就1~3秒吧   对效率基本没影响的··

网友:
和刀库的类型有关吧,伞形的肯定快,斗笠式的就慢多了

网友:
   把换刀和快速定位放在一个程序段,可以提高速度,但要试着来别撞了。保证刀具耐用才是最大的效率。

网友:
是用在车床上的吧?那用排刀要比其它的要快些。

网友:
那用排刀要比其它的要快些。是啊,不过排刀友他得缺点

网友:
排刀 不能满足所有的 的车床工艺要求

网友:
排刀机是小型机才用的。偶尔中型机上也有,很少。主要是这种刀架刚性不是很好,而且占切削室空间大,切屑都堆刀架排出不畅。

网友:
新手来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