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记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波动呢?

楼主(2011-12-30):
刚出差回来。手头收集了一些图片资料,想和大家分享。

由于公司严格的保密要求和恐怖的审查气氛,很多好的资料都不能和大家分享。好在还是有些资料处理下就能传上来。开始第一张!

上面是第一张图片。前一天安装好三线制Pt100铂热电阻x3。第二天到中控室一看,坏了一个...调看自控监视记录:发现在早上10点左右,铂热电阻的温度曲线剧烈波动,图中棕色和绿色线对应的铂热电阻正常,坏的铂热电阻温度曲线不见了。当时机组本体已经就位,现场还有后续施工。温度传感器预埋在轴承中,从轴承箱中引线到就地接线盒,最后进入PLC控制柜。

正常情况下,温度曲线反应的是轴承基体内部温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波动呢?失效的铂热电阻可能是怎么坏的呢?小弟无意考论坛的各位大虾,自己也是事后诸葛亮。

权当抛砖引玉,请大家看看,一起把这类故障的可能原因总结个一二三出来。本次故障的原因我在下一张图片中给出。

太晚了,明天接着发。

网友:
没有用双支的吗?重要设备的温度应该用双支。
什么原因,分析不出来,不会是孔穿了,被轴磨坏了吧。

网友(点评):
是双支的,不过只接了一个,另外一个的线是悬着的。轴承是动压润滑轴承,还没启机,是我疏忽了。马上更新。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由于轴承的振动或者弹性变形对铂薄膜电阻的挤压,造成基体开裂而出现剧烈电阻变化?铂热电阻是绕线的还是薄膜的?

网友(点评):
轴承是动压润滑轴承,还没启机,是我疏忽了。马上更新。

楼主:
这是第二贴,谢谢楼上两位提醒。轴承是动压润滑轴承,还没启机,是我疏忽了。机组还没有启动,但是还在调试机组和自控系统。
为什么温度曲线会剧烈波动呢?就这次情况而言,是因为有电工在机组旁动电焊,高频感应电流惹的祸。这种铂热电阻一般不会被感应电流弄坏。以前出现过电涡流传感器被感应电流弄坏的。现场施工条件恶劣,施工队素质也不高,更何况我们的附件也是往精简的弄....所以大家以后去现场,得防着电工哈。
为什么会坏?根据在就地接线盒打表的结果,电阻显示无穷大,也就是断路了。后来拆开轴承箱发现:机组内部没有留够导线,拧紧探头座的时候给弄断的。
下面是第二张
这张是某电的中型异步电机,功率接近2万。现场启动时发现电机转向和要求的转向相反。。。我们拆开了电机看冷却风扇,确认电机的冷却风扇旋向正确,不必把电机发回重装。后来又拆开了旁边一个机组的电机才敢最终确认风扇没装反,只是电机的指示标牌贴反导致电工接线错误的。大家能判断出电机的选装方向吗?这个问题可是难住了某电的工程师的。

楼主:
不知道怎么续写原文,只好自己跟自己的帖子了。再来一张,这个的原因很简单了。不过这种事不是每回都能遇到,看过的乐一乐,没见过的别错过哈。这张图片可是有代价的。。==!

注意指针的位置。

网友(点评):
牌子歪了?绝大多数流体压力表内部芯子是买的成熟产品。外壳、接口、显示盘是按需设计的。

网友(点评):
不是牌子歪了哈。这个是压力表爆表了。注意看指针在黄色止回针的下方。

楼主:
方框内有一条线悬着没接。为什么?

那是一条备用线,不是铂热电阻的3线制/4线制消除线阻用的。现场固然是学东西的地方,但却不是随便能问问题的地方。代表公司出来,专业态度得有。行业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不该问的别问,回去自己弄明白了再质问别人。免得像我一样丢脸==!

楼主:
路过别人的润滑油站,随手拍了一张。这个是换热器,油上进下出。绿色的是冷却水管,没有指向箭头。请问方框和圆圈哪个是进水哪个是回水?这回亲自调试润滑油站,别人指着这里问起这个问题。还好以前和室友说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于是乎拿捏了些比较专业的词汇,说了几句,脸面大大滴有,别人干活的也勤快多了。算是明白了998等大侠以前说的话,要让别人服你,要抓住机会,就得提前准备好,机会来了再准备?那黄花菜都凉了。今天更新到这里。明天回家,过完元旦继续。

网友:
兄弟,这是什么机组?油站冷却面积不小。
细节啊。冷却器上应该有油水进出箭头吧。

网友(点评):
我当时得到的细节就是上进下出油,箭头是没有的,后来在节流阀上看到了个箭头,但做不得准。问这个问题倒不是故意隐藏细节难为大家,主要是希望大家就一个点展开一点讨论,说说看法,对错我都不敢随意断定。

网友(点评):
呵呵,我是说产品的细节,这些小的方面真的应该做到,才能让现场人员知道怎么使用。 或者根据系统图来找进出口了。

网友(点评):
多数冷却结构油的方向与水的方向是相反的,这个原理学校课本上都有。 如果仅看外观还不能十分确定,得看内部结构及功能需求。

网友(点评):
对于这种简单的冷油器,主要就是考虑换热效率和成本的问题。汽轮机凝汽器主要就考虑换热效率的问题。锅炉什么的就很复杂了,

网友(点评):
不过锅炉给水的方向就是从下往上顶。所以主要还是个换热效率的问题,毕竟煤炭烧着很心疼的,都是银子

网友(点评):
还有炭黑的换热器,也是类似的,不过管子做得很粗,一直没弄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开启式电动机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有风扇的哈。工作电压10KV,防护等级IP54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