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表面粗糙度的那个小三角形怎么建块了?

楼主(2011-12-31):
请教一下,标注表面粗糙度的那个小三角形怎么建块了?太久没玩忘记了。

请教一下,标注表面粗糙度的那个小三角形怎么建块了?太久没玩忘记了
今天突然要画个齿条 突然忘记了CAD里面怎么表示表面粗糙度的三角形怎么弄出来了。失礼失礼。还请诸位高手不吝赐教。我现在是用最蠢的方法,画三根直线。汗~~~暴汗~~~

网友:
首先打开AUTOCAD绘制一个粗糙度符号图,然后点击菜单栏“绘图”,在下拉工具条中选“块”—创建,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在名称能够栏输入块德名称,点击选择对象按钮,在图纸中框选粗糙度符号,在在对话框中点击拾取点按钮,在图纸中粗糙度符号下方点击拾取点,点击转化为快按钮,点击确定。OK创建完毕。

网友:
三根线画之后,文字输入,再全选,右键+B,选好块的中心点,之后再全选,右键+K,块就出来,爱往哪放往哪放。三根线的比例和角度制图手册上有规定的。

楼主:
谢谢二位 已经OK了 准备起床

网友:
百度下,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整个创建过程都在上面

网友:
多年不用CAD画图了,好多东西都忘记了!

网友(2012-05-28):
学习了,创建完后怎么去用呢

网友:
现在网上都有二次开发程序,加载后就直接可以用了,不需要建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