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保焊机罢工,请教

楼主(2011-12-31):
有台气保焊焊接过热后罢工冷却后才能用,有什么办法改装一下?

谢谢。

网友:
线路板发热吧。打开顶盖,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1、恢复焊机的冷却
2、减小焊接规范

网友:
减小焊接规范和加风扇的措施可采取

网友:
定期给焊机做保养 开盖吹吹尘土  加大风扇 检查主板

楼主(2012-06-08):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

谢了各位我换了板子

网友(2013-04-30):
注意负载持续率,不能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