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加工中心报414,424,434怎么办啊,哪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1-12-31):
发那科加工中心报414,424,434怎么办啊,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三个轴不可能同时坏掉。尤其是有两个驱动模块的情况下。所以,直接检查电源模块,比如三相输入平不平衡,电源模块本身有没问题,模块上的数码管显示是多少?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显示屏上报414,424,434,同时机床还准备末绪,我查看的梯形图,F148.6伺服准备好信号没通,电源模块的MCC也没有吸合,

楼主:
是伺服准备好了,MCC才吸合,还是MCC吸合了,伺服才准备好,这个我还是不清楚!!!!

楼主:
一开始我也想是电源模块有问题,但是没有一样的设备,有就好办了,对换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X,Y,Z这三个模块的准备信号是串通的吗,会不会是一个模块准备不了,其它的二个也准备不了!

网友(点评):
不是让你说下电源模块上指示灯和数码管的状态吗?难道没有吗? MCC不吸合,首先就要查电源模块,MCC的线圈回路是通过电源模块的。电源模块不正常,MCC吸合不了,当然就是伺服未准备了。

楼主:
电源模块就显示“——”,其它没有了,

网友(点评):
那就是MCC没吸合,查MCC控制线圈的回路是不是有问题。当然,如果是电源模块那里就没闭合,那就要查电源模块是否有问题,看看相关的诊断号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
驱动器应该不大会有问题吧,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线路上....

楼主:
现在问题还没解决,不过还是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