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深的孔,钻通孔比钻盲孔费钻头,是这样吗?为什么?

楼主(2011-12-31):
请教:听说,一样深的孔,钻通孔比钻盲孔费钻头,是这样吗?为什么?

网友:
的确是这样,原因是,钻盲孔,钻头始终是正常进给的,也就是说切削均衡。而钻通孔,在钻通的时候,是钻尖先钻透,孔边很薄,钻刃很容易压破而卡住钻刃,甚至掰坏钻刃。手动进给时有经验的工人可以靠减缓进刀来避免。自动进给时就不行了,一旦卡住是很容易弄断钻头的。

网友:
是的!因为深孔加工用的枪钻是将切屑油压入油孔里的,如果是盲孔的话切削油就会回冲,将铁屑顺V型操冲出来,通孔就不行了!容易造成堵屑,断刀!

网友(点评):
我说的通孔是原来也是实体,只是最后钻通,所以在还没通时,其实两者是一样的。

网友:
两个原因了,谁还有第三个?

网友:
第3,通孔要钻透时孔底剩余材料很薄,热量无法传导产生高温,如冷却不好极易烧伤钻头。一般要降转,慢进给,加强冷却。

网友(点评):
太聪明了 顶

网友(点评):
大侠是六角车级高手

网友:
费不费是相对而言,是刀具总要磨损,总要更换。

网友:
1通孔钻削容易扎刃。2冷却液不能够存储。钻头温度高,寿命降低。3由于没有横刃参与切削。钻头定位不好,易摆动与抖动,产生振痕,刃口也容易磨损。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的表达不够严密,我想说的是在实体上钻孔,在通孔钻通之前,钻通孔和钻盲孔应该是一样的,差异主要就在通孔钻通前后。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进给的过程中,采用的是控制进给速度的(比如丝杆),还有采用控制进给力(手工,或液压),也有区别,
特别是恒力进给的,在钻通的时候,进给速度会很快,容易蹦钻头所以一般用手工进给的时候,在钻通的时候会减力,控制速度

网友A:
如果是钻床上工作过都知道的,很简单

网友(点评):
大侠别卖关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钻床上工作过都知道的,很简单

没有卖关子的,你没有到车间实际干过吧,实践出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卖关子的,你没有到车间实际干过吧,实践出真理!

在车间干过,但没有操作过机床,大侠看来是很清楚该现象,但大侠知道具体原因吗?

网友(点评):
或许又是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吧。

网友:
当钻顶出孔后,在明孔径和钻芯厚度略大,残留的材料形成与插片螺母(参考附图)的等同效应。
在盲孔时钻头刃部和钻顶均受力所受得阻力大;这时如果还保持同样的进给力,则使钻头产生螺杆效应,依排屑螺纹的螺距快速的锁进插片螺母之中,
钻头损坏就是在此时发生,严重时可能会扭断钻头的。

所以在此时会放慢进给,与其说放慢进给,倒不如说拉住钻头,防止钻头产生螺杆效应。

插片螺母(簧片螺母、夹片螺母)

网友(点评):
“螺杆效应”很好很好的东西,感谢大侠。

楼主:
感谢大侠的指点,小虾有几点不明:
1.“在明孔径和钻芯厚度略大”没读懂;
2.是螺杆效应还是螺母效应;
3.“螺杆(母)效应”是大侠发明的还是……;
4.没看懂“螺杆(母)效应”是怎么破坏钻头的?

网友B:
1、在明孔径比钻芯厚度略大,笔误,见笑了。
2、3、自己随便编的,只是形容用,未经考据。
4、钻杆快速的锁进残留材料里,产生非钻削而由侧边切削,由于进给过大致阻力也大,可能导致钻头扭断。
4-1、由于钻杆锁进材料里速度过快,致钻刃外侧受突加之大进给而破损,这区域的破损机理很复杂,简言之是过热、退火、钝化、剪切、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明孔径比钻芯厚度略大,笔误,见笑了。
2、3、自己随便编的,只是形容用,未经考据。
4、钻杆快速的 ...

其它基本懂了,小虾愚钝,“在明孔径……”也没读懂。

网友(点评):
明孔=通孔,贯穿孔;盲孔=穴。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进行指点或讨论……

网友:
这个是不用讨论吧,有啥意义呢??
如果你钻紫铜类,通孔会让你头疼。

网友(点评):
意义:知道一个知识,如果可以知道原因,就可能明白一堆知识。

网友C:
学习下 我们打通孔一般用的空芯钻 打盲孔用的麻花钻  对钻头的消耗没有比较和关注

网友(点评):
空芯钻什么样?是内冷吗?

网友(点评):
是内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下 我们打通孔一般用的空芯钻 打盲孔用的麻花钻  对钻头的消耗没有比较和关注

是内冷的

网友(点评):
用空心钻加工的材质是什么?Q235可以吗?孔径1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