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压机在下压和回程时噪音很大,各位大师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2-31):
求救啊!压机在下压和回程时噪音很大,各位大师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目前是认为四柱子到套拉出的噪音,应为柱子上没油,打不进有。柱子有拉黑。请问油路上面有没有问题?噪音是一下子出来的

网友A: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把手放柱子上,要是能感觉到‘吭、吭’的反应,就是拉柱子了,估计要换导向套了,假如感觉是‘嘶、嘶’的就不是柱子的问题,可能是油缸的问题,同样要去摸油缸,一步一步往下摸,一直摸到柱塞泵,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很简单的问题,10分钟就可以确定,但一定要有其它人在现场,发现问题要立即关泵,

网友:
四柱及导向套的配合不是产生噪音的根本原因,基本上四柱能安装上就可以证明它与导向套有一定的间隙了,拉黑的原因可能是四孔加工形位公差太大造成的。
产生噪声的原因您可以先判断吸油过滤器是否堵塞?液压油标号是否正确?油品是否合格?油泵有无问题?使用温度多少?
确定好了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发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把手放柱子上,要是能感觉到‘吭、吭’的反应,就是拉柱子了,估计要换导向套了,假如 ...

老师,您在呀!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有些问题想请教,您给看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305&extra=page%3D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在呀!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有些问题想请教,您给看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 ...

哈哈,没有注意那个,容阿拉看一下,看明白再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在呀!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有些问题想请教,您给看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 ...

你说的那个典型东西,大致是这样的,

这个是采用所谓的‘等拉力原则’,即理想状态下,缠绕的钢丝应该有相同的拉力,是采用有限元分析与修正的方式处理的,清华大学有一套计算方式,有论文,但论文是有保密年限的,比较新的尚未解密,但其方式在实践中已经用过了,最初的东西据说是米国公司的算法,怎么来的就不知道了,我看过他们拿的纸版的资料,因为涉及保密,我没有这个资料,阿拉与他们机械系比较熟悉,给他们做过东西。具体东西可以问他们。他们资料齐全。。

楼主:
谢各位师傅,今天已经搞了联轴器换缓冲圈,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