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拉刀和复合拉刀的区别?

楼主(2011-12-31):
普通拉刀和复合拉刀有什么区别吗?知道的能告诉一声吗?不胜感谢!

网友A:
普通拉刀不论是拉槽还是拉孔,都是一把成型。但有时零件加工部位的去除量很大,因为拉刀刃每刃的升量很小,需要的拉刀就很长,为了方便制造,就做成多把,用时接起来,这种拉刀就是复合拉刀的一种,我在卧拉床用过近三米长的拉刀,每节拉刀的长度也只有400.

网友(点评):
请问 大侠加工的是什么 工件呢? 汽轮机厂加工要用到型线复杂的拉刀,有很多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拉刀不论是拉槽还是拉孔,都是一把成型。但有时零件加工部位的去除量很大,因为拉刀刃每刃的升量很小, ...

谢谢!

网友:
学习了!~~留个脚印!~~花键拉刀应该也属于复合拉刀吧!~

网友(2012-07-19):
回答的太明确了 高手啊

网友B:
复合 拉刀是怎么工作的,比如一个榫槽要20把拉刀,一圈20个槽,是一个槽拉成,再拉另一个,  还是用第一把刀拉一圈,然后再用第二把刀拉一圈,。。。。。直到用最后一把刀收尾,拉成工件,  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2-10-18):
引用 网友B:
复合 拉刀是怎么工作的,比如一个榫槽要20把拉刀,一圈20个槽,是一个槽拉成,再拉另一个,  还是用第一把刀 ...

应该是第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