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平行输送带中的托盘定位方法

楼主(2011-12-31):
目前正在组一个项目,要求在一条输送带上等间隔输送托盘,并用机械手在托盘上的精确位置上进行作业,请问各位论坛友,怎样将机械手与托盘的相对位置精确定位,都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一种是分离托盘式的,托盘有卡爪,随输送系统移动,到位顶起,操作,操作完以后在下一个位放下,

另外一种是非分离式的,托盘不脱离输送系统,托盘上面有一个操作位,供操作机‘坐骑’的,到位置,操作机坐在托盘上操作,并同步,操作完成以后脱开,操作机复位,

还有一种是跟随式的,即空间同步,托盘上有一个光靶,操作机的激光信号打在靶上,反射,控制操作机与托盘严格同步,阿拉玩这种,

随便你可以选择一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点评):
还是那句话,您可真大方啊。第三种都免费教授别人了。

网友(点评):
这有啥大方的?你想知道什么,阿拉也告诉你,一样,还不骗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分离托盘式的,托盘有卡爪,随输送系统移动,到位顶起,操作,操作完以后在下一个位放下,

另外一 ...

非常感谢,您的第三种方法让我非常的受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分离托盘式的,托盘有卡爪,随输送系统移动,到位顶起,操作,操作完以后在下一个位放下,

另外一 ...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像您说的这三种定位方式,前两种应该都有粗定位和精定位两个操作,能具体说一下用于粗定位和经定位的方法和常用的定位元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像您说的这三种定位方式,前两种应该都有粗定位和精定位两个操作,能具体说一下用于 ...

你理解有偏差,前两者也是精确定位的,我用凸轮机构精确定位,非常精确的,做什么精装配都可以,不是粗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有偏差,前两者也是精确定位的,我用凸轮机构精确定位,非常精确的,做什么精装配都可以,不是粗定 ...

能详细讲解一下利用凸轮进行精定位实现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讲解一下利用凸轮进行精定位实现方法吗

这个是应用在坐骑式结构,

托盘运动,到预备位,气动机构驱动坐骑机构粗同步,下落,到缓冲位,缓冲,这时坐骑机构已经卡在槽里,只是没有定位,

缓冲器释放,凸轮机构对坐骑机构压紧,坐骑机构就与托盘严格同步了,工艺操作就可以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应用在坐骑式结构,

托盘运动,到预备位,气动机构驱动坐骑机构粗同步,下落,到缓冲位,缓冲, ...

多谢您的讲解,我开始明白一点了,我是菜鸟,刚接触这些知识,您能给我推荐几本相关的书籍吗

网友(点评):
我没有书,再详细就是图纸了,你找找看看,也许有讲这个的书,只是我没有见过

网友(点评):
讲那复杂干吗?就是离线粗定位,再搞个浮动锥销落下去的时候定好位置。夹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应用在坐骑式结构,

托盘运动,到预备位,气动机构驱动坐骑机构粗同步,下落,到缓冲位,缓冲, ...

楼主就是这个,我截图给你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2016-09-02):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分离托盘式的,托盘有卡爪,随输送系统移动,到位顶起,操作,操作完以后在下一个位放下,

另外一 ...

大侠高见

网友:
这个才是技术贴啊

网友(2016-10-29):
你的精度高不高?定位销可以吧,精度高的话C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是这个,我截图给你看。你就明白了。

受用了,技术贴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6-12-09):
等间隔可以参考这个,http://cn.misumi-ec.com/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068.html
精确定位加顶升机构就可以了,例如在载具上加定位孔,顶升用轴顶到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