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轧机人字齿轮箱改进,请教

楼主(2011-12-31):
一小轧机人字齿轮箱采用锡青铜滑动轴承。由于滑动轴承润滑较差,造成其温度高寿命短。但轴承座空间较小,只可以改为双套的滚针轴承4084117。转速大概为240转/分钟。不知道其寿命如何。补润滑脂时间周期。以及其承受载荷能力。

网友A:
没有办法,还是踏踏实实用轴瓦吧,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措施

网友(点评):
换轴瓦品种?

楼主:
RE: 小轧机人字齿轮箱改进请教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还是踏踏实实用轴瓦吧,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措施

现在已经改为滚针轴承。使用有半个月。拆开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主要看寿命如何。原来一根轴的铜瓦800多块。寿命3个月就不行了。现在滚针轴承要1000多一点。只要使用寿命达到4个月就不亏。

网友(点评):
使用几个月再看吧,滚针轴承寿命一般都不行,运转一段时间,就磨损了,间隙就大了,但与一般滚动轴承不同,只要不碎,就还可以用,但精度没有了,震动很大,成了鸡肋,

网友:
其实我感觉还是用滑动的好,一般受交变冲击载荷的设备如冷镦机,冲床锻压设备滑动轴承较好,主要是材料的成分配比要严格按要求做,240转高。在一个就是润滑要充分,间隙要合理。

网友(点评):
240转速不高。刚才打字掉了。对不起。

网友:
我估摸着滑动方便,帮顶

网友B:
得看你轧机载荷大小了,与额定载荷相比如何。
如果比较小的话,只要滚针承的起,也将就。
采用硬度高的渗氮钢与铸铁配对,低速下承载能力是不是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你轧机载荷大小了,与额定载荷相比如何。
如果比较小的话,只要滚针承的起,也将就。
采用硬度高的渗 ...

是小轧机。板材宽度也就200多mm,压下量0.6——0.8mm。材质50钢居多。听老大说,有改为滚柱轴承的人字齿轮箱(空间较大)

网友(点评):
正如9#所说

网友C:
楼主,选择轴承是要进行计算的,不能拍着脑袋说这个行,那个不行,这都是不正确 的 ,何况你还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选择轴承是要进行计算的,不能拍着脑袋说这个行,那个不行,这都是不正确 的 ,何况你还没经验。

呵呵,就是没有学过。请问如何计算?有没有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