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自动润滑装置和润滑油,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12-31):
润滑不在行,烦请高手支招。

机器上有2处位置需要润滑:
1. 08B 链条,线速度15米/分钟,连续、轻载;
2. m=3斜齿轮,线速度60米/分钟,间歇、300公斤负载。

要求:
机器开动时滴油,滴油速度可调。

我应该选择哪种自动润滑装置(如果可能,请推荐型号),和哪种润滑油呢?

网友:
你可以了解一下单点润滑器。卖轴承和壳牌都有。选双零号或零号脂。(不晓得具体情况,大概推荐)

网友:
林肯有针对链条的PMA润滑系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