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夹刀片焊接在普通刀体上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1-12-31):
各位达人,是这样的,我们厂在精车合金材质工件时,普通刀片无法满足需要,打算用机夹刀车削,但是机夹刀片和刀体没有配套的,车间师傅打算把机夹刀片和普通刀体焊接在一起用。我现在想知道的是焊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么?

网友:
我觉得焊接时合金的一个角度要摆好吧。。角度不同 。排削。什么的都有点影响的·

网友:
好象不能焊吧!焊后更不耐用。
普通机夹刀。自己用铣床在普通刀柄上开槽(有些大没事,可以用铜皮等塞紧),孔。直接用螺丝拧紧或用压板压紧。

网友:
机夹刀片和刀体没有配套的?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你是兰州海默公司的吗?如是你单位旁边是510所制造中心可以问问或用QQ联系我。

网友:
敬告LZ,焊上后刀具的通用性就差了,除非这样的工件较多

网友(点评):
批量大 就更不应该用焊接刀具了吧?

网友:
机夹刀片前角很小的,车削阻力比手磨刀大很多

网友(点评):
机夹刀片也有N多品牌,N多型号,不能确定一定前角大小,切削力的大小。

网友:
感觉可惜了!~~好东西啊,买把刀杆不好吗?

网友:
焊是可以焊住,不过动做一定要快,火力要小,能减少氧化,能做到这几点就看您的枝术了,我经常着样做,焊上去后能面少了点.刀是死的.人是活着..

网友:
这里应该是你的供应商有问题,本身刀片供应商应该是按图纸或者你给出的样品进行生产的,这样的话是不太可能出现刀片和你所使用的刀具不符合的情况,要么就是你们没有提供生产图纸,要么就是刀片的尺寸不合格。如果用一般的机夹刀片焊接的话,这样的焊接效果不稳定,而一旦刀片不稳定,则会造成加工部件的精度下降,加工效率降低,实际上是不划算的。建议你让你的刀片供应商重新生产适合的刀片,或者直接让他们给你们做焊接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