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图框替换

楼主(2011-12-31):
请教各位大侠们,辛辛苦苦画好的工程图,上面就一句话:“你要用我的工程图模版”。。。就这样全毁了。 有没有好办法可以直接替换,而不用重新画工程图啊?

网友:
其实这个不难,首先就是打开你的工程图文件【我用的是2007版 以此为例】
左侧树中【图纸格式】点右键【属性】,在图纸格式列表里选择自己需要的就OK的。
当然了,在这之前楼主要把需要的模板拷贝到模板目录下。

楼主可以试验一下,不行可以叫我,我上图,现在网速一般……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这件事说明你不太懂solidworks或者其它三维,什么叫懂了呢,就是你想怎样你自己就摸索得出来,solidworks等三维基本这样。此处具体做法是,右击/替换/对话框中没有那个图框则打开他的图框自建一个,格式和目录要一致,总耗时一分钟以内。当然我这么多年也没碰到一个同事会这个常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这件事说明你不太懂solidworks或者其它三维,什么叫懂了呢,就是你想怎样你自己就摸索得出来 ...

o(︶︿︶)o 唉,右击把模版一个一个的改了,这个我也知道啊。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啊?直接全部给替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o 唉,右击把模版一个一个的改了,这个我也知道啊。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啊?直接全部给替换了

图纸大小不一样,不太可能批量修改。一样号图纸:
1.可以使用“宏命令”完成。
2.备份你的模板。将他的模板命名成你的模板名字,放到data文件夹下,重装图纸格式就行。
不管怎么也是一张张的改,没找到更好的办法呢。{:soso__16837830198473296182_3:}

网友:
或者你用VB、C++之类的编程,调用宏命令,虽然不能批量一次改成,但至少不再需要人工参与了,不过要是图纸不多的话,等程序调整好了,图纸早就手改完了……

网友:
左侧树中【图纸格式】点右键【属性】,在图纸格式列表里选择自己需要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