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CO2气体保护焊焊接开坡口对接立焊中间填充层怎样运枪才不会鼓?

楼主(2011-12-31):
想请教一下各高手,在用CO2气体保护焊焊接开坡口对接立焊中间填充层怎样运枪才不会鼓?

网友:
锯齿摆动。两边稍停度。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两边停多久?

网友:
     上面说的很对,焊枪至两侧时稍作停留。
具体停留时间应该是保证融化金属与母材熔
合良好且与焊缝中间高度相等为准。。。

网友:
可以把电压稍微加大一点 这样应该效果会好些

网友:
焊接操作更多靠实践经验,知道方法要反复的练习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