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的成型刀加工,请教

楼主(2011-12-31):
我公司有一批铝件活牌号是6061,如图,要加工中间的的一系列小孔和螺纹,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我现在考虑用成型刀!

图纸截图

图纸截图

网友:
φ11xφ10.4一体的的成型刀(一次加工)
然后再φ6.4Xφ8.9的阶梯钻(两次加工)
最后攻丝(三次加工)
先打大的孔后打小的孔为了保护刀具。如果先打小的孔,后面大的钻头横刃修磨就没用了,直接加工作用在刃口上,导致刃口容易崩刃,不过铝的应该可以的,硬一点的就容易把刃口崩了,特别是硬质合金的钻头。
感觉为了两次加工做出来,那把工具难度太大,价格应该不菲。
分开三次加工可能时间多了点,但工具的钱也便宜

楼主:
谢谢您 楼上的!分这么多次的加工的话,会不会效率上就不够高了呢?

网友:
6.4底孔   φ10.6*φ10*φ8.5台阶钻    然后φ11*φ10.4*φ8.9成型铰刀精铰  最后M10攻丝  类似于螺纹阀孔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很好

网友:
两次加工的话要做成所有要的孔都做成到的阶梯钻上,其他还好,感觉10.4那里只有2的间隔,钻头制造估计有点困难的,又要有切刃的,要连续加工的话估计更有困难,报价应该会很高

网友A:
量有多少  此种零件  建议使用纵切车床 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
我要不是看了后面的发帖。
我实在没看懂这个图纸。
楼主你们公司就出这种图纸啊,水平真是没话说了。

网友:
在现实中,接到活后用什么设备加工,往往已是无法选择,即使你是个很有钱的老板,设备买回来可能单也黄了。在工装上想办法无疑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而工装中设计简单而又可行的刀具,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数倍的效果。像这种零件尺寸的加工,设计两把阶梯划钻(一粗一精),两把高速钢划钻的价格300元左右,可加工万件以上(孔的最小公差0.05,刀具的这一尺寸可以做到0.03,把这0.03磨完精划钻才不能用,但可以改成粗划钻用,以后就不要做粗划钻了)。用这种刀具有个好处,既孔的深浅都变成了工具尺寸,只要把一个孔的深浅调合格,定好位,其它孔的深浅自然都合格了。
给你发一组阶梯划钻图片,此图片曾在刀具板块发过(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感兴趣可翻开看看。

网友:
看不懂!业内的行家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有多少  此种零件  建议使用纵切车床 一次加工完成

量有点大,每月2w左右,用纵切数控车床吗,太贵了买不起呀!呵呵,就想用一般的数控车来加工!

网友(2012-05-28):
用这个台阶钻头试下,我专门生产这类刀具的/ f+ @4 w% p1 f' |4 t

网友(2013-08-28):
每个月 两万件 可以定PCD的成型阶梯钻头啊

网友:
直接联系厂家看能不能做??

网友:
高速钢的阶梯钻应该可以整,用合金的钻头比较贵

网友:
直接用加工中心来做不就可以了,就是丝攻要加长的

网友:
用白刚的成型扁钻,经济实惠效率高

网友:
数控车的话。你确定有那么小的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