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出现凹点,何故?

楼主(2011-12-31):
我们产品自己买了喷塑设备后自行加工,现在烤好后拿出来上面有很多凹点,而且有的地方出现一块突起,是什么原因呢?请教一下

网友:
粉的问题,有颗粒,颗粒脱落成为凹点,颗粒附着熔化成为凸点

网友:
学习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凹点是不是像圆坑?如果是,应该是你前处理没处理好,有油或者有锈。突起就是翘壳了吧?应该也是前处理的问题。

网友(2012-03-02):
可能的原因:1,预处理不合格;
2,选用喷涂材料不合适;
3,喷涂过程参数设置不合适;
另外再就要看现场的实际情况了,比如环境。

网友(2012-05-20):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