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主动链轮的那根轴为什么没有密封,如果雨水进入其中 不生锈

楼主(2011-12-31):
各为大侠,请问一下

自行车主动链轮的那根轴为什么没有密封,如果雨水进入其中 不生锈。

网友:
自古如此,没有必要,自行车材料是最次的材料,负荷也小,人的功率才100多瓦,速度低,能转就行

网友(点评):
非常同意,自行车的速度相对于其他机械设备而言还是慢的,负载就人的重量

网友(2012-05-08):
表面有镀镍的吧。。。

网友(2012-06-20):
有表面处理过

网友(2013-01-16):
应该是都做了防锈处理的,

网友A:
做过表面处理,发黑处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表面处理,发黑处理过!

不会是发黑吧,发黑层很容易就磨掉了。

网友(2013-02-19):
那里经常加润滑油,材料也是不锈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