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砂研磨平板

楼主(2012-01-01):
压砂研磨平板最好选用球墨铸铁材质或高磷球墨铸铁材质,是修理量块的唯一标准器具。压砂研磨平板采用三板互研,保证了其平面度,同时起到了压砂的效果,平面的研磨方法有涂敷研磨法和压嵌研磨法。
(一)涂敷研磨法
研磨时,把研磨剂涂敷在研具或工件表面,磨粒在研具和工件表面之间处于浮动的半运动状态,从而对工件表面起着研削、滚挤和磨檫作用。这种研磨方法效率较高,为了保证磨粒能均匀的研削,研磨时必须有足够的润滑液,以免磨粒局部积聚、呆滞。
(二)压嵌研磨法
这是一种精密的研磨方法。研磨前,先把研磨粉均匀的撒在两个研具的工作表面,再将研具相互对研,使研磨粉压嵌入研具工作表面,此过程称为压砂。经压砂的研具构成一个多刃的研削面。工件经过这种嵌附微粒的研具研磨后,表面纹络细密,尺寸精度可控制在1um以上,表面光洁度达▽12以上,压嵌研磨法的主要环节是正确的压砂。其要点分析如下
1.研磨剂的调配   将研磨粉与汽油等按比例混合浸泡一周时间,使汽油将沙粒浸透。压砂时借助汽油的迅速挥发,使沙粒均匀的粘贴到平板表面。其中煤油能使混合剂保持一定的潮湿时间,从而使沙粒分布的更均匀,并能起润滑作用。硬脂酸在研具对研时起固体润滑作用,同时可增加混合剂的粘度和降低沙粒沉淀速度,有利于压砂时沙粒均匀分布,防止“逃砂”。
2.压砂的方法  研磨平板的压砂可按传统的平板创制方法,即用三块平板对研为基础进行。这种方法不受平板原始精度的限制。其过程很简单:两块平板虽然不平,但仍然能相配,其中一块将不能和第三块贴合。如继续对研并交错检验,三块平板就能完全接触。先以A平板为基准,让A和B,A和C对研,再让B和C对研。。对研后如平板达不到要求,可以换号继续对研。对研过程一方面使平板平整光洁,另一方面也是压砂过程。压砂时用力要均匀,压砂的动作要慢,以免平板产生热变形。

网友:
累死人,还挣不到钱,没劲

网友(2012-09-27):
偶是做压砂平板的,感觉还凑合吧,研磨平板平面度可以做到0.3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