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工件划线

楼主(2012-01-01):
大型工件是指重型机械中重量和体积都比较大的工件。,
一、大型工件特点
重型机械的零部件,体积大,重量大,划线时吊装、翻转、找正都比较困难。因此,对于一些特大工件的划线,最好只经过一次吊装、找正,在第一划线位置上把各面的加工线都划好,既提高了功效,又解决了多次翻转的困难。
二、大型工件划线的的要点
1.应选择加工的孔和面最多的一面为第一划线位置,减少由于翻转工件造成的困难。
2.大型工件的划线应有足够的安全措施,即有可靠的支撑和保护措施,防止发生工伤事故。
3.大型工件的造价高、工时多,划线是重要依据,责任重大,下述两点更显得重要:
a、在划线过程中,每划一条线都要认真检查校对。
b、特别是对翻转困难、不具备复查条件的大型工件,在每划完一个部位,便需及时复查一次,对一些重要的加工尺寸尚需反复检查。
三、大型工件划线的支承基准
在大型工件的划线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划线用的支承基准问题
,除了可以利用大型机床的工作台划线外,一般较为常用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1.工件移位法 当大型工件的长度超过划线平台的三分之一时,先将工件放置在划线平台的中间位置,找正后,划出所有能够划到部位的线,然后将工件分别向左右移位,经过找正,使第一次划出的线与划线平台平行,就可划出大件左右端所有的线。
2.平台接长法 当大型工件的长度比划线平台略长时,则以最大的平台为基准,在工件需要划线的部位,用较长的平板或平尺,接出基准平台的外端,校正各平面之间的平行度,以及接长平台面至基准平台面之间的尺寸。然后将工件支承在基准平台面上,决不能让工件接触接长的平板或平尺,不然由于承受压力,必将影响划线的高低尺寸和平行度,只有划线盘在这些平板和平尺上移动进行划线。
3.导轨与平尺的调整法 此法是将大型工件放置于坚实的水泥地的调整垫铁上。用两根导轨相互平行的置于大型工件的两端(导轨可以用平直的“工”字钢或经过加工的条形铸铁等,其长度与宽度根据大型工件的尺寸、形状选用),再在两根导轨的端部靠近大型工件的两边,分别放两根平尺,并将平尺面调整成同一水平位置。对大型工件的找正、划线,都以平尺面为基准,划线盘在平尺面上移动,进行划线。
4.水准法拼凑平台 这种方法是将大型工件置于水泥地的调整垫铁上,在大件需要划线的部位,放置相应的平台,然后用水准法校平各平台之间的平行和等高,即可进行划线。

网友:
划线就是计算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学习了,我们的大型工件划线都是在大平台上进行的。

网友:
谢谢了,我有学习到新东西了

网友:
划线工越来越少了。。。。

网友:
大型工件划线,有一定难度,对划线工要求也高。

网友(2012-12-06):
划线是相当重要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