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e5.0装配中零件旋转角度怎么弄,具体情况如下:

楼主(2012-01-01):
我用 的是pro/e5.0,我想旋转那个零件30度,操作时界面如此,就是不成功,请教各位大家该怎么弄??

网友A:
可以用基准面,设置一个三十度的基准面,然后用基准面对齐!
你的方法应该是运动参考,然后选定参考!自己多多试一下!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基准面,设置一个三十度的基准面,然后用基准面对齐!
你的方法应该是运动参考,然后选定参考!自己 ...

谢谢,已经解决了··········